c# 如何编辑磁盘

楼主(2015-04-12):
        请问大家,vs中如何以十六进制直接打开U盘,然后直接以十六进制查看和编辑U盘中的内容,不是打开U盘里面的目录文件。
就是要实现WinHex软件中打开磁盘的过程,谢谢!
        VS中的System.IO File类只能对文件操作,我也是试了好长时间,都不能直接打开磁盘,还请大神赐教!

网友:
应该是读扇区

楼主:
这个是WinHex中打开磁盘的内容,是直接把整个F盘都打开了。
我用vs c# system.io中的filel类driveinfo类只能打开磁盘,查看磁盘信息,还有操作磁盘下的目录,但是就是不能直接以十六进制打开磁盘!

网友:
磁盘也是文件,你打开\\.\F:试试,看看是不是把F盘打开了。
Windows API CreateFile是可以打开磁盘的,估计System.IO.File应该也可以的吧。写入时千万千万注意,别到时候有得哭。

网友A:
win7下不用试了,有的扇区有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下不用试了,有的扇区有保护

除了系统盘,估计不会有保护。不然其他磁盘软件不就废了?就算是系统盘,应该可以用只读打开。

网友:
搞不清楚,路过帮顶

网友:
帮顶下,同样关注!有没有c#读写磁盘的例子啊?我想除了格式化之外,还想16进制读写磁盘扇区

网友:
貌似只有调用API,具体要看MSDN

网友:
求别黑:
P/Invo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