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禁止ARMCC编译器自作聪明的优化部分代码

楼主(2015-04-13):
问题背景:有些中断服务函数、寄存器操作(通过读取来清除标志,读取以后不使用,编译器优化等级较高时会自动优化)不想优化,而其他代码想优化。
问题:除了使用volatile,嵌入汇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禁止编译器自动优化部分代码吗?
猜想:编译器会不会提供了类似一对指令来框住不需要优化的代码呢?
求大神解惑。

网友:
看看 #pragma 有没有对应的功能。为什么不用 volatile ?

网友A:
加volatile后,就算是读一下寄存器,都不会被优化。。。。我就是这么干的,这个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1 - 特定变量区域指定优化! (需编译器支持)
2 - 定地址,用指针进行操作 (一般不会被优化)

网友:
volatile就是用来做这个的呀, LZ你不用怪谁?

网友B:
把关键代码文件整个设定为不进行优化。

网友:
不是可以通过-O控制优化等级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关键代码文件整个设定为不进行优化。

这都是规避问题不是直面问题,保不准哪天又疏忽了,用volatile是正式做法,而且stm32头文件都适当定义了,用起来没有问题
你可以借鉴它的做法

网友C:
子曾经曰过,帮助文件有一切,为毛不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volatile后,就算是读一下寄存器,都不会被优化。。。。我就是这么干的,这个有什么不好吗 ...

一两个变量添加,没有关系,但如果是想优化的一段代码,而这里面涉及到多个变量,且这些变量在其他代码里面有使用,其他代码又想优化。就希望有一种限定代码段优化等级的指令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子曾经曰过,帮助文件有一切,为毛不看呢?

终于等到大神了,已测试,确实好用。
PS: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去看帮助文档,只是不知从何看起,又不可能从前往后全部看完。
比如我只知道有这样一个问题,但不知怎么去较快的寻找答案,想问下大神是怎么想到,然后找到答案的。

网友(2017-04-01):
引用 楼主:
终于等到大神了,已测试,确实好用。
PS: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去看帮助文档,只是不知从何看起,又不可能从 ...

同问
比如我想知道关于编译优化等级相关的信息 该如何在帮助文档中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