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3845做的BUCK电路问题

楼主(2015-04-13):
我最近做了一个由UC3845为驱动的BUCK恒流电路。输入17V输出3V/10A。空载可以,但是带载不行,电感啸叫。找了好长时间原因都没有找到。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希望各位帮帮忙。

网友:
恒流源可以空载?恒流源不可以开路吧!

网友A:
带载的时候看看占空比有没有超过50%,3845是电流型控制方式,占空比超50%时需要斜率补偿。

还有看看是不是反馈补偿网络没有调好。

网友:
电流模式占空比大于50%要有斜率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的时候看看占空比有没有超过50%,3845是电流型控制方式,占空比超50%时需要斜率补偿。

还有看看是不是 ...

这个怎么补偿,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补偿,怎么计算的啊。

还有一更详细的。

网友:
做BUCK电路一般不会常用UC3845/3844芯片吧!因为它的最大占空不到50%,通常采用UC3843/3842吧

网友:
调试也遇到了电感的声音很大,最后原因是市电全波整流后滤波电容容值小引起波纹比较大100HZ,这样会使电感发生震动产生声音

网友(2018-05-10):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这个电源是业余时间补充自己知识做的,由于一直有项目在身没有顾及到他,所以还没有解决

网友(2018-10-25):
负载和电感换个位置比较好,我见有产品上是这样用的,不过它的是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