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接收OOK编码的疑问

楼主(2015-04-13):
OOK是基于射频关断的一个调制,确切讲应该说没有什么格式,通过判断通断的时间长度来解码,可是CC1101却仍然要设置Data Rate,可是DataRate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呢?GDO0或者GDO2输出高低电平就好了呀,有些疑惑。

网友:
异步接受速率,和采样速率有关系。用CC101 解码 发送OOK ,稳定可靠,波形完美。。。。

楼主:
发送是简单的,按照高低电平宽度把GDO0置 1 0 就可以了,但发觉接收很讨厌,按说OOK的模式,哪里有Data Rate的概念啊,结果DataRate 不匹配,还接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