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距离很近,用PCB天线是否随便画画就可以?

楼主(2015-04-13):
    如题,最近要用到433模块,想用PCB天线。通讯距离非常的近,撑死也就1米,留给天线的也就10*20mm空间。想问一下,这么近的距离随便画画可以吗?还是需要厂家提供的PCB天线尺寸,可能放不下。

我对这块不了解,望坛友指教。

网友:
有空间的,还是用用弹簧天线吧,也很小,5*5*20 左右

网友:
onboard 的天线,不是随便弄的,请做天线的朋友用HFSS 设计一下。要不然性能很差。

网友:
RF的就必须跟着规范走,不要想当然

楼主:
很近的距离也必须按规矩来吗?2楼说的弹簧天线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考虑到方便,还是想用PCB天线。

网友A:
随便画画,保证通信距离在5cm以内。

网友B:
433一米的距离不用天线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画画,保证通信距离在5cm以内。

   5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一米的距离不用天线也没问题吧

照这么说直接画一条线出来就可以啦?

网友:
15cm,亚洲通常

网友C:
                    /^\/^\
                  _|__|  O|
         \/     /~     \_/ \
          \____|__________/  \
                 \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            \   \
                   /     /           _-~      ~-_         |   |
                  (      (        _-~    _--_    ~-_     _/   |
                   \      ~-____-~    _-~    ~-_    ~-_-~    /
                     ~-_           _-~          ~-_       _-~
                        ~--______-~                ~-___-~长点,背面不要走线,不浦铜,不要画成圆圈,通信100m没问题,

网友:
  11楼说的有道理,背面不要铺铜,随便画画距离100M+没问题。

网友:
11楼有理

网友:
同意11楼,nrf905就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
                  _|__|  O|

就画个长的试试吧,不行再改,JLC打样也便宜。不过这图好厉害。

网友:
得设计一下吧。
随便画哪成

网友B:
我画的就一个焊盘,本来天线焊在这个焊盘上面,在不焊的时候,连到焊盘的线长1cm左右周围敷了铜,10M内不隔墙没问题

网友:
据说 频率越低的通信需要的天线越长。。
所以2.4G的通信用PCB天线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画的就一个焊盘,本来天线焊在这个焊盘上面,在不焊的时候,连到焊盘的线长1cm左右周围敷了铜,10M内不隔 ...

那我这个是绰绰有余了。

网友D:
如果只要1米的通信距离,说难听点,就是没天线也差不多能收到的。
但是前提是我们是10dbm的输出功率。
按照你的这个距离要求,本来可以用到-30dbm甚至更低的输出功率的。
如果只考虑距离,为什么不用2.4G甚至5G的高频,这样你的面积绝对够走PCB 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要1米的通信距离,说难听点,就是没天线也差不多能收到的。
但是前提是我们是10dbm的输出功率。
按照 ...

老板脑袋一拍就433了。

网友:
我们315的天线也没什么刻意画,6V电源距离也有50m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
                  _|__|  O|

看似很高深的样子,能否分享一张图片看看?

网友:
这个水很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似很高深的样子,能否分享一张图片看看?

_|▔|▁|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画多长画多长,越长越好

网友F:
还是很有讲究的,驻波比体现发射效率,按照我diy手台的天线,四分之一波长长度会比较好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很有讲究的,驻波比体现发射效率,按照我diy手台的天线,四分之一波长长度会比较好效率 ...

是的,昨天我也查了下资料,长度要四分之一波长,433m需要17cm,可是空间不够。

网友G:
哈哈哈哈,能画多长画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哈,能画多长画多长...

现在真的就这么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真的就这么做了。

正好我之前画过一个板子,我是随便走了线,距离空旷有个10米的,后来我就没再深究了,我就是随便画了下,当然,调这个电路最让我头疼的是怎么让电路振荡起来,我调了很久才让它振荡,可以发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正好我之前画过一个板子,我是随便走了线,距离空旷有个10米的,后来我就没再深究了,我就是随便画了下, ...

用声表震荡起来很容易,要用rcl之类的,都是模拟高人才搞得定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声表震荡起来很容易,要用rcl之类的,都是模拟高人才搞得定的事

是的,我的也是用声表振荡起来的,你可以看我的签名,签名的店里做的产品就是那阵子画得板子做的,嘻嘻,反正也是业余时间搞点小玩意卖卖。

网友:
学习了,正在用一个4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_|▔|▁| ▔|▁| ▔|▁| ▔|▁| ▔|▁| ▔|▁| ▔|▁| ▔|▁| ▔|▁| ▔|▁| ▔|▁| ▔|▁| ▔|▁| ▔|▁ ...

谢谢!明白了

网友D:
这东西不要想太复杂,线长,线宽,线距,线型什么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阻抗匹配,这样驻波损失最小。
一般来说,我们AP输出10dbm的功耗,到空间辐射出去的能量间,总有一些损耗,我们希望这种损耗越小越好,所以我们才会尽量去做阻抗匹配。
而你的应用需求,可能需要的输出能量只要-20或者-30dbm就能满足需求,这样的话,对于你的损耗,可以要求非常宽松。
但是还要要注意板上的高频串扰,这个可能会影响你的信噪比,所以各种割地,净空区域还是要注意些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不要想太复杂,线长,线宽,线距,线型什么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阻抗匹配,这样驻波损失最小。 ...

现在是天线那部分顶层、底层都没覆铜,长度为10cm左右,这样做一版,先调试。留有一个过孔,效果不好就打算采用2楼说的弹簧天线。

网友(2015-05-22):
引用 网友C:

                    /^\/^\
                  _|__|  O|

是画长点还是按照你这个图画哦,要是按照这个图会疯的

网友(2015-07-07):
引用 网友C:
_|▔|▁| ▔|▁| ▔|▁| ▔|▁| ▔|▁| ▔|▁| ▔|▁| ▔|▁| ▔|▁| ▔|▁| ▔|▁| ▔|▁| ▔|▁| ▔|▁ ...

天线不是直的?什么讲究,目的是为了增加长度?

网友:
我也在做,发射不出去,求电容取值

网友H:
我的帖子里有TI PCB 天线标准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的帖子里有TI PCB 天线标准 你可以参考下

谢谢,早下了看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早下了看了的。

433MHz就三个演示天线。与我的板子不便匹配。

网友:
也在调433的距离, 接了一根10cm长的0.8mm的铜丝当天线, 距离不稳定, 好的时候有10m左右, 差的时候, 在旁边都收不到, 正在找原因,

网友(2016-04-02):
之前看同事 调天线, 用 网分 调试。 比如 462M ,把天线插在 网分上,设定好数值  ,用网分 看数值正确不?
高了,把天线剪一点,还高,再剪剪。。。。。就这样一点点 做出匹配的天线来

===============
虽然和天线几何形状 有 绝对关系,但 长度对了, 有网分在,天线周围不要铺铜,  爱咋画咋画(长度先长些,长了剪掉,短了就不好了),  调调就成了。
不知道我说的有道理不

网友:
天线的性能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要向天线在实际使用时达到最好的效果,就必须将其置于实际使用环境中来调试。

网友:
天线的性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要想效果好,必须将天线置于实际使用的环境中来调试。否则实验室调试的非常好,但装到壳子里,在特定的环境李使用,性能可能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
                  _|__|  O|

dingdingdingdingding .

网友:
我自己试过,随便画条线10米不是问题

网友(2016-07-01):
没有把握的话,直接用弹簧天线即可。

网友:
1*2cm空间用来走曲线的天线也差不多能走到17cm的长度了,走成3路18弯那样,线可以小点

网友(2017-03-20):
引用 网友J:
稍等给你个库吧

等你“酷”

正好需要,有库吗?找一找,谢谢!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最好用弹簧螺旋天线,增益大,驻波比稳定,PCB天线的性能跟板材和PCB制作工艺有很大的关系,换个PCB供应商就得确认一遍,烦人的很。

网友:
没弄过433,以前做2.4g的时候,算错过阻抗,靠一起也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是要看匹配的

这个是以前产品上用过的,

画的好高级

网友:
才1m,不画也可以的

网友:
画波浪线,留一个匹配用的焊盘,估计也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是要看匹配的

这个是以前产品上用过的,

画得不错哦  乍看就是弹簧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