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时序约束一个问题。

楼主(2015-04-13):
CPU每隔相应时间置寄存器,清除数据/累加数据。

仿真过,仔细找过,没找到逻辑问题。严重怀疑是时序约束问题,数据周期是250M,怀疑门电路延迟超过4ns,以至于 每几次数据就会出错一次。

出错的现象是:

求解怎么破。

楼主:
always @(posedge clk_250m or negedge rst_250_n) begin
       if(!rst_250_n) begin
                ID_IDD_reg                 <= 32'd0;
                QD_QDD_reg       <= 32'd0;
                cnt              <= 8'd0;
                data_ready       <= 1'b0;
        end
        else if(clr) begin
                ID_IDD_reg                 <= 32'd0;
                QD_QDD_reg       <= 32'd0;
                cnt              <= 8'd0;
                data_ready       <= 1'b0;
        end
        else if(start) begin
                //ID_IDD_reg[15:0]   <= (cnt == 9'h100) ? ID_IDD_reg[15:0] : (ID_IDD_reg[15:0] +IDD);
                //QD_QDD_reg[15:0]   <= (cnt == 9'h100) ? QD_QDD_reg[15:0] : (QD_QDD_reg[15:0] +QDD);
                //ID_IDD_reg[31:16]  <= (cnt == 9'h100) ? ID_IDD_reg[31:16] :(ID_IDD_reg[31:16] +ID);
                //QD_QDD_reg[31:16]  <= (cnt == 9'h100) ? QD_QDD_reg[31:16] :(QD_QDD_reg[31:16] +QD);

                ID_IDD_reg[15:0]   <= (complet) ? ID_IDD_reg[15:0] : (ID_IDD_reg[15:0] + num);
                QD_QDD_reg[15:0]   <= (complet) ? QD_QDD_reg[15:0] : (QD_QDD_reg[15:0] + num);
                ID_IDD_reg[31:16]  <= (complet) ? ID_IDD_reg[31:16] :(ID_IDD_reg[31:16] +num);
                QD_QDD_reg[31:16]  <= (complet) ? QD_QDD_reg[31:16] :(QD_QDD_reg[31:16] +num);
                cnt <= (complet) ? cnt : (cnt + 9'd1);
                data_ready <= (complet) ? 1'b1 : 1'b0;
        end
        else  begin
                ID_IDD_reg         <= ID_IDD_reg;
                QD_QDD_reg   <= QD_QDD_reg;
                cnt          <= cnt;
                data_ready   <= data_ready;
        end
end

网友:
关注,不知道你的fpga是啥型号。

楼主:
自结贴,精简逻辑门,问题似乎解决。
之前综合的逻辑。

修改之后:

推断,应该还是门延迟过久,超过一个周期。

网友:
STA的时候没有报告timing requirement not meet? 加上250MHz的约束的话,综合工具应该保证满足4ns.

网友A(2016-04-26):
很好奇,,楼主是怎么将逻辑门精简下来的。

网友B:
同问啊,楼主是怎么优化代码的,给我们这些小白讲讲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啊,楼主是怎么优化代码的,给我们这些小白讲讲呗

这都一年前的老贴了,我都好久没写FP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楼主是怎么将逻辑门精简下来的。

挖到一手好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一年前的老贴了,我都好久没写FPGA了。

才发现是2015年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