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一个TLC7135的电路,参考电压为0.5V,最高量程不准什么...

楼主(2015-04-13):
本人搭了一个TLC7135电路,参考电压为0.5V,通过BUSY引脚采集上升沿河下降沿,可是测量电压在(0~0.2V)的情况下比较准确,电压一高输出也基本是20000个时钟, 离30000时钟脉冲还有很远的距离,请问各位师兄指导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电容都是用的CBB电容

网友A:
积分电容用的什么材质?

网友:
R39改成10K试试

网友B:
积分电容应该是0.47uF 积分的电阻是100K的 电容最好用聚丙烯材质的 另外两个电容应该用1uF的,LZ好好看一看DATASHEET

楼主:
就是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容用的什么材质?

高压CBB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电容应该是0.47uF 积分的电阻是100K的 电容最好用聚丙烯材质的 另外两个电容应该用1uF的,LZ好好看一看 ...

你说的对  但是本电路用的晶振范围是62.5K   不是125K   所以电容值才这样选的

网友:
可能还是积分电容的问题吧!
你可以看一下坛友前方店里的电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D&id=5434754827
这个是法拉电子的产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446763192
这个不知道是哪家的产品。
他也做7135表头的,这个电容也是他千挑万选出来的。原来店里还有一款进口的电容,可惜没货了。现在的是法拉电子的产品。

网友:
电容的挑选!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7135

网友C:
前方做的7135表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71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方做的7135表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84829&highlight=7135

这些都看过了   买电容都卖了50元  什么电容都试了  不行就画个标准的试试

网友:
TLC7135呵呵,18年前玩过,买不到参考电压IC,结果没结果。。。

网友A:
其实现在没必要折腾7135了,大把几块钱的16/18位AD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没必要折腾7135了,大把几块钱的16/18位ADC。

几块钱?有那么便宜吗?麻烦楼上的列几个型号出来。

网友:
用TM7705,7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有那么便宜吗?麻烦楼上的列几个型号出来。

MCP3421
ADS1110
TM77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3421
ADS1110
TM7707

我也想用  老板设计的图  我也没办法  问一下guhuli大神  自检时 busy输出几个脉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  老板设计的图  我也没办法  问一下guhuli大神  自检时 busy输出几个脉冲啊 ...

网友(2017-05-01):
引用 网友A:

大神。
您推荐的
MCP3421
ADS1110
TM7707

这几个ADC。
是不是性能远远的超过 7135了。

我看他 都到了24bi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