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摇杆。。。

楼主(2015-04-13):
要求摇杆输出的模拟量稳定,灵敏度高,范围广,直接用STM32的AD 采集数据波动比较大,求助各位

网友A:
软件里做个滤波试试,最简单的比如多测几次算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做个滤波试试,最简单的比如多测几次算平均值

数据范围太小这个在软件上无法解决啊,滤波尝试了,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做个滤波试试,最简单的比如多测几次算平均值

摇杆是不是要配一个外部电路处理过后再给单片机AD口采集

网友A:
是不是读取电位器的那种摇杆?阻值变化范围是多少?需要多大的精度?有原理图没也贴上来看看

网友B:
一般的摇杆就是一个电位器,如果你的AD结果不稳定的话,找一下原因,硬件方面一般接入1-2级的RC就好,不用太大的,要考虑响应速度;
软件方面就看自己的功力了,一般滑动滤波就足够了;
重点还是在硬件方面,布线等涉及到模拟的地方要小心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读取电位器的那种摇杆?阻值变化范围是多少?需要多大的精度?有原理图没也贴上来看看 ...

是读取电位器的,就是直接摇杆输出接单片机AD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摇杆就是一个电位器,如果你的AD结果不稳定的话,找一下原因,硬件方面一般接入1-2级的RC就好,不用 ...

那我如果直接接单片机AD口呢,感觉波动很大

网友:
不用rc,也至少挂个电容啊

网友:
采样频率有多高?最好加一级跟随

网友:
确认下ADC参考电压是否稳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如果直接接单片机AD口呢,感觉波动很大

直接接的话,只能说服了你了,还没有见过ADC输入脚直接接外面的,一般是一只电阻一只电容的滤波,有的还有限压保护,好像9L说的,至少要有一只电容吧,

网友:
AD是单片机中内置的,也就不可避免的和单片机有了纠缠,在MCU的IO变化,执行不同的指令时,都会有不同电电流,由于一般频率较高(频率低得这里不谈),也就成了高频噪声,这时在ADC引脚上外接一只电位器,由于MCU引起的噪声通过电源,引线,空间等传导方式会最终进入ADC 中,导致AD结果的不稳定;最简单的方法是在AD和模拟地上并联一只电容器,旁路高频的噪声,就可以得到好得多的效果;

网友:
AD采集,然后用PWM或者DA输出,,这样摇杆出来的就比较稳了,而且可以避免中心点偏移

网友(2016-05-30):
我挖你个坟。如果你钱足够多上霍尔吧。那个东西贵是贵,但是可以弥补你硬件知识的不足。纯ad话,我想告诉你,运放滤波,够你搞几个时代,另外千万要买线性电位器。有一种叫音箱电位器的东西是对数的。你一万个滤波都不出直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