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g极电阻是必须接的么?

楼主(2015-04-13):
如图mos工作在开关状态,图中R1是必须要接的么,如果去掉g极直接接5v或地会有问题么?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有下拉,防止Q端悬空时电平不稳定

网友:
没有的话,功能基本正常。
改善波形用的。

楼主:
谢谢 censtar和dsew027的解答,最想知道的是如果不接R1这个电阻直接接5v电源或地会不会对mos有伤害或影响

网友A:
不加接地电阻,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G不加电,MOS管已导通
搞错了,图中的MOS是P管.G极输入应该是12V或地吧??!!如果5V,起不控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接地电阻,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G不加电,MOS管已导通
搞错了,图中的MOS是P管.G极输入应该是12V或地吧??! ...

您说的对,应该都是5v,图片我改了一下,另外R1不是接地电阻,我的意思是去掉R1这个电阻会不会有问题,谢谢

网友:
R1可以防止振荡吧

网友:
不接电阻,此图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B:
R2 100K 接错了,要接至+5V。

R1 接与不接问题不大,普通使用时我是不接的,只有高速使用时才要接,但都是接33欧或更低之阻值。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朋友的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 100K 接错了,要接至+5V。

R1 接与不接问题不大,普通使用时我是不接的,只有高速使用时才要接,但都是 ...

这个电路的设计作用是当g极是5v的时候切断供电,所以 R2应该接地吧?

网友B:
因为你使用PMOS,所以R2应该接至+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使用PMOS,所以R2应该接至+5V。

必须接5v??R2的作用不是防止G极出现不确定状态吗?所以接地或电源应该都没问题吧???

网友:
应该接,防止瞬间电流过大,但不能太大,否则影响通断频率。类比igbt的米勒电容来理解的,不妥的话请大神纠正。

网友:
还有个作用是,当管子击穿时有一定保护前端电路作用

网友:
不用接
就你图来看 接这个电阻没任何好处

楼主:
再次感谢所有解答的朋友

网友C:
R1是控制MOS管开通关断电流的。G极有个米勒电容,开通瞬间是需要大电流的,通过这个电阻控制电流从而控制MOS管开通关断上升率。过快会有过高的dV/dt,会导致MOS管应力增加, 也可能导致振荡。过慢MOS管导通损耗也会增加,同样不利于MOS管稳定工作。 这个电阻的选取还是有一定说道的。小功率MOS管不明显,大功率MOS管或者IGBT这个电阻选不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是控制MOS管开通关断电流的。G极有个米勒电容,开通瞬间是需要大电流的,通过这个电阻控制电流从而控制MO ...

受教了。

网友:
印象里nmos下拉,pmos上拉!

网友D:
我一直以为10欧电阻是改善EM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以为10欧电阻是改善EMI的

这个电阻加上有好处,我一般是用22~100欧之间吧。。。

网友:
这是P沟道的MOSFET

R2 接地错了,要接至+5V(上拉)

R1 接与不接问题不大,比较特殊时候接个比较低阻值的。

抱歉,刚才没注意看,18楼就比较完美的回答了R1的问题

网友:
R1是必须接的,但是接多大的就要看实际情况了,比如驱动开关电源的mos管,我一般用10欧姆的,驱动IGBT的我从4.7-30欧姆都用过,频率高就要电阻小,频率低就可以大点

网友:
缓冲电阻吧,要加的,具体参数看电路来定,这个原理在电路基础里有,

楼主:
众说纷纭啊,这个加与不加如果器件datasheet有相关说明就好了!现在的感觉就是晕

楼主:
这个电路的pmos是用来做开关用的,如果R2接5v的话会导致后续电路没电,其G极平常状态下是悬空的,只有使用外部dc供电的时候G极才会有5V!所以才把R2接地!因此R2接地也不会有问题吧?再请大神给个正确解释,谢谢!!!

网友E:
PMOS,接地为打开,你确定平时要导通?和你 27F 说的不相符。
如果你要平时关断,G 要串电阻接 VCC。

网友:
  低速开关的话,不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MOS,接地为打开,你确定平时要导通?和你 27F 说的不相符。
如果你要平时关断,G 要串电阻接 VCC。 ...

没说错吧,R2接地就是为了平时保持pmos的导通状态

网友:
正用到,学习了,

网友:
mos管g极电阻作用

网友(2017-06-24):
正用到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是加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