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Mbit的IIC协议存储芯片,做飞思卡尔单片机的外挂字库

楼主(2015-04-13):
AT24CM02还只是计划产品,市场还买不到。

网友A:
用SPI接口的,多的是。
AT45DB040 -4Mbit,即500KB,可以放GB2312的字库了。
AT45DB080 -8Mbit,即1MB,可以放GBK的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I接口的,多的是。
AT45DB040 -4Mbit,即500KB,可以放GB2312的字库了。
AT45DB080 -8Mbit,即1MB,可以 ...

得挂在IIC总线上……要是SPI倒是好办了,一片W25X40就解决了,还便宜

网友:
已知的,用过的IIC最大貌似就1M,没见过更大的。。。

网友:
2片1M的?

网友B:
做字库2Mbit也紧张
不如直接买iic的字库芯片
网上搜一下高通字库

网友:
用IIC读字库,速度够吗?

网友C:
还得放些图片进去吧?没有菜单什么的吗?顺便问问K64的彩屏logo图片取模的软件哪位共享一下呢?

网友:
sst25vf016b,2M,SPI接口

楼主:
考虑过,略麻烦……而且光字库成本就得11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字库2Mbit也紧张
不如直接买iic的字库芯片
网上搜一下高通字库

多谢指点。高通字库全是SPI的。不用自己给芯片编程倒是比较方便。

网友:
spi接口的很多的,9楼推荐的我用过,很方便的。
i2c协议的这种类型存储器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得放些图片进去吧?没有菜单什么的吗?顺便问问K64的彩屏logo图片取模的软件哪位共享一下呢? ...

不放图片,菜单经常变动,所以也不放字库芯片里。倒是可能顺便存一点点参数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