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保护;阻容吸收;选型咨询。

楼主(2015-04-14):
这个是宏发继电器使用手册上面的图纸
目前我也是用这个电路来保护继电器触点,并且抗干扰。
目前的选型值是,0.01uF的安规电容 和 100R/1W的电阻。(参照别人的电路)
目前控制对象主要是:交流接触器(AC220V)和电磁阀(AC220V),偶尔有用DC24V电磁阀
咨询问题:
1、这个电阻电容该如何选型?
2、这样控制是否合理。宏发手册上面的三角形时什么意思。
3、目前有一直在用这个电路,在某些场合偶尔会干扰;如果采用0.1uF+100R(直接加在交流接触器的两端),抗干扰效果会比直接焊在电路板好一些,不过就是安装工序上,相对麻烦了一些。
4、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把原有的阻容吸收由0.01uF升高到0.1uF,是否可以增加抗干扰性能。

网友A:
你这个帖子跟“继电器输出的端子烧黑短路了”那个帖子有关联么?印象里你那个帖子里就用的是 0.01uF 的电容 ...... 但你后来说烧短路是因为PCB没洗好?

网友:
加个压敏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帖子跟“继电器输出的端子烧黑短路了”那个帖子有关联么?印象里你那个帖子里就用的是 0.01uF 的电容 ...

基本测试结果是没洗好的原因导致的。
但是目前有款系统还是会死机。

网友B:
0.01太小

如果是交流对象软件可以近过零动作,可以大幅减少干扰

网友:
这个不是抗干扰,是滤除干扰 吧。直流可以,交流,建议还是不要用的好,如此不是和可控硅一样了?

网友C:
5楼的想法可以,应该有效果
但是断开时要用电流过零,所以顺求电流过零检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1太小

如果是交流对象软件可以近过零动作,可以大幅减少干扰

兄弟建议电容电阻选多少?

网友:
0.1,0.47都用过,电阻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的想法可以,应该有效果
但是断开时要用电流过零,所以顺求电流过零检测方法。 ...

只是近过零,太精准搞不了,要简单直接用ssr
10a才十几元折腾继电器干嘛

网友:
要先看你的感性負載有多大

网友:
这样测试过,没效果的,放弃吧

网友C:
负载变化很大,不好搞的。很麻烦,以前也研究过很久,失败告终。针对特殊负载,特殊对待了。

网友:
现在很多交流接触器上已经并上这个电容了。抗干扰元件离干扰源越近越好。

网友(2015-05-24):
压敏电阻,是并在负载上,还是并在触点

网友D(2017-12-10):
引用 网友C:
负载变化很大,不好搞的。很麻烦,以前也研究过很久,失败告终。针对特殊负载,特殊对待了。 ...

哈哈。
你这名字起的

网友:
用处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你这名字起的

这么久了你才看到啊

网友:
很多情况下还是有很明显的效果的。

网友:
漏电流太大,轻负载不适合。

网友(2018-07-02):
三角形是需要注意的意思,可以参考链接:https://wenku.baidu.com/view/8c9 ... ?sxts=1530525367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