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mosfet的pwm上升到尖峰那块出现震荡怎么办?

楼主(2015-04-14):
之前dsp(3.3V)输出的pwm就有尖峰,但是还好,经过隔离芯片后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接上boost之后,测试boost板子上的pwm就不行了,出现了震荡(导致空载还有0.3A 电流,个人认为是那个震荡导致开关管开关不好),可是这时候的隔离芯片板子上输出的pwm波也还可以,这两个板子我是直接公地了,有什么问题么,还是有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的问题

网友:
你的boost板用的什麽芯片?該芯片是否支持到你的PWM頻率?另外如果引綫較長,建議增加一個小阻值電阻,對波形尖峰有改善。

楼主:
boost就是mosfet irf540,驱动用的adum3220

网友A:
如果上升时间有裕量,驱动输出到G极串个小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升时间有裕量,驱动输出到G极串个小电阻试试。

好我试下

网友:
DS端并联一个snubber

网友(2016-07-20):
gs之间加小电容

网友(2016-10-11):
这个需要看你的布局,跟你的布局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