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坏掉,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14):
moc3083控制可控硅,原理图和3083上标准接法一样,可控硅坏掉,可控硅两端电压为135v,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是莫名其妙坏的话,先砸开看看硅片是不是正常的。可控硅太多流野啦。

网友A:
是感性负载或者容性负载吗?如果是感性,请提高耐压规格,如果是容性,请加大电流规格

网友:
散热好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感性负载或者容性负载吗?如果是感性,请提高耐压规格,如果是容性,请加大电流规格 ...

“如果是感性,请提高耐压规格,如果是容性,请加大电流规格”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坏得莫名其妙!,我有个产品,就是BTA16-600V 可控硅,加大散热片,接的是1KW 加热丝(纯电阻性负载),偶尔也有坏的出现。。。
分析:可能是冷态启动瞬间坏的,,,
还有个产品,控制 40W 交流220v小电机,坏得就更多了,,,都是to220封装的。

后来换成 bta16-800v ,也偶尔有坏的,,,再后来,换成 bta24-800v  稍微好一点了,,,再后来 换 BTA27-800v  封装是TO-3P的大家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感性,请提高耐压规格,如果是容性,请加大电流规格”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坏得莫名其妙!,我 ...

我做过可控硅控制电热丝,也出现过你说的现象,启动损坏,还出现出连保险丝都少了,而保险丝的规格要比电热丝额定电流大一倍。经过电流探头仔细分析启动电流波形,发现了问题,比如号称工作电流10A的电热丝,启动瞬间可到30A以上,冷态和热态的电流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坏的原因,我们做了两方面调整才解决的,供你参考:1、提高可控硅电流规格,2、软启动,软件开启可控硅时不要一下子打开,先开几毫秒,关掉再开几毫秒,反复重复几次,把电热丝预热以后再全部开启。希望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C:
也可能是劣质货

我之前家里10来个感应灯的可控硅全部炸掉,我白炽灯才15W,而可控硅是3A以上的,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有RC保护电路吗?

网友D:
感性负载必须用三象限BCR,且电流至少大5倍以上,耐压至少3倍以上。按这样的条件,我给你一个器件,保准不坏

网友:
注意电压和电流的斜率。

网友:
其实不光可控硅,还有MOS管,三极管,二极管,都要留有足够多的余量,要不然开发测试的时候挺好的,一生产上市就死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可控硅控制电热丝,也出现过你说的现象,启动损坏,还出现出连保险丝都少了,而保险丝的规格要比电 ...

是的,后来改方法2的: 2、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性负载必须用三象限BCR,且电流至少大5倍以上,耐压至少3倍以上。按这样的条件,我给你一个器件,保准不 ...

又来了,三象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可控硅控制电热丝,也出现过你说的现象,启动损坏,还出现出连保险丝都少了,而保险丝的规格要比电 ...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收益良多. 感谢经验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收益良多. 感谢经验的分享

客气了,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也经常从论坛搜刮资料,总要贡献点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劣质货

我之前家里10来个感应灯的可控硅全部炸掉,我白炽灯才15W,而可控硅是3A以上的,百思不得 ...

我们现在生产的触摸调光灯控制板用的可控硅是4A/600V的,允许瞬间电流25A。

之前的全部是97A6,电流0.6A,允许瞬间电流8A。

灯是35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现在生产的触摸调光灯控制板用的可控硅是4A/600V的,允许瞬间电流25A。

之前的全部是97A6,电流0.6A ...

但是像白炽灯,纯电热元件,冷的时候电阻是比较小,但是上电时候也不会有太大电流吧?

网友:
换个新的,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