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之前写的NRF24L01+无线串口程序-支持AT指令

楼主(2015-04-14):
大多是无线串口是固定包长,而且一般不支持ACK模式,速度上也不会很快;
这一个是采用了硬件SPI驱动,写了个FIFO,发送机制是超过最大发送长度或者数据时间间隔超过Xms就发送,用无线串口发送亲测115200直接传小文件不丢包.
各位发现有什么漏洞请及时反应,另外ACK尽量不要开启,这个芯片很多版本,台产的裸片开启ACK很正常,而部分抄袭的却不支持。进口的也是支持的。

https://github.com/fancy3013/NRF24L01_WriessUart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好资料,楼主自己做的板子挺漂亮。

网友:
楼主干脆把资料打包放到这来算了

网友:
好东西,感谢分享,做串口透传模块的同学,可以在这基础上稍微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A:
是的,LZ 能把资料打包分享在这吗,请问LZ 有套机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LZ 能把资料打包分享在这吗,请问LZ 有套机出吗。

这个东西很简单,你看了程序就知道用了IO口了,元器件也就那么几个。主要给大家学习用,仅供参考,代码放在git上很方便,有问题也可以及时反应。

网友:
我写的只能保持在9600不丢包,研究一下你的。

网友:
mark 下,有无线串口调试就放便了

网友B:
楼主的链接网址打不开,,此程序无法显示网页

   最可能的原因是:
未连接到 Internet。
该网站遇到了问题。
在地址中可能存在键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链接网址打不开,,此程序无法显示网页

   最可能的原因是:

搭个梯子就好了,不过我这里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下载不了附件,链接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搭个梯子就好了,不过我这里是正常的。

搭个梯子是什么意思?

网友:
番墙软件   梯子

网友(2015-05-27):
无线串口,距离能发多远?

网友:
不丢包?这么厉害

楼主:
有重发机制,这个波特率下不丢包实质是短距离,比较理想的测试,假如你隔几堵墙或者干扰怎么会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重发机制,这个波特率下不丢包实质是短距离,比较理想的测试,假如你隔几堵墙或者干扰怎么会丢的… ...

我之前买过四块si2401,距离几厘米远就会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买过四块si2401,距离几厘米远就会丢包

选择的频段是否与wifi重叠?模块本身天线是否匹配良好?波特率多少?越低距离越远

网友:
买过几个24l01,不同淘宝的模块差别太大了,有些相差几厘米就开始丢包了

网友(2015-11-27):
大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882550

网友(2016-02-16):
楼主,不知道你是否研究过传输延时这块问题?

网友(2016-04-09):
谢谢!正需要 研究

网友(2016-11-27):
最近在学习NRF, 谢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