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cc3200的uniflash,一直安装显示驱动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5-04-14):
(图片)

楼主:
另外问下IAR如何替代uniflash啊

楼主:
打开的时候显示错误日志:
!SESSION 2015-04-14 14:48:34.259 -----------------------------------------------
eclipse.buildId=unknown
java.version=1.6.0_13
java.vendor=Sun Microsystems Inc.
BootLoader constants: OS=win32, ARCH=x86, WS=win32, NL=zh_CN
Command-line arguments:  -os win32 -ws win32 -arch x86 -data @noDefault

!ENTRY org.eclipse.osgi 4 0 2015-04-14 14:48:35.962
!MESSAGE Application error
!STACK 1
java.lang.Error: Invalid memory access
        at com.sun.jna.Native.invokePointer(Native Method)
        at com.sun.jna.Function.invokePointer(Function.java:470)
        at com.sun.jna.Function.invokeString(Function.java:651)
        at com.sun.jna.Function.invoke(Function.java:395)
        at com.sun.jna.Function.invoke(Function.java:315)
        at com.sun.jna.Library$Handler.invoke(Library.java:212)
        at $Proxy0.FSUtil_Get_TemporaryFile_Dir(Unknown Source)
        at com.ti.common.core.utils.local.CoreUtilsProvider.getTemporaryFileDir(CoreUtilsProvider.java:24)
        at com.ti.common.core.CoreUtils.getTemporaryFileDir(CoreUtils.java:114)
        at com.ti.uniflash.rcp.Application.getRuntimeAppDir(Application.java:91)
        at com.ti.uniflash.rcp.Application.getWorkspaceDir(Application.java:98)
        at com.ti.uniflash.rcp.Application.setupWorkspaceFolder(Application.java:105)
        at com.ti.uniflash.rcp.Application.start(Application.java:32)
        at org.eclipse.equinox.internal.app.EclipseAppHandle.run(EclipseAppHandle.java:196)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internal.adaptor.EclipseAppLauncher.runApplication(EclipseAppLauncher.java:110)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internal.adaptor.EclipseAppLauncher.start(EclipseAppLauncher.java:79)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adaptor.EclipseStarter.run(EclipseStarter.java:353)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adaptor.EclipseStarter.run(EclipseStarter.java:180)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Unknown Source)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invokeFramework(Main.java:629)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basicRun(Main.java:584)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run(Main.java:1438)

网友A:
太多数据我是看不清,不过IAR是替代不了uniflash的,前者作为调试工具,将二进制文件写入芯片内部RAM;uniflash是烧写工具,是将程序写入sflash。

网友B(2015-05-14):
引用 网友A:
太多数据我是看不清,不过IAR是替代不了uniflash的,前者作为调试工具,将二进制文件写入芯片内部RAM;unif ...

谁告诉你IAR/JLINK是写到内部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IAR/JLINK是写到内部RAM?

多说无益,自己去研究手册。

网友:
没有通过uniflash烧录的,其他方式现在都在内存运行,掉进就默认运行上次通过uuiflash烧录的镜像运行

网友:
Uniflash安装一下就好了,多好用啊!不能安装卸载重装!

网友(2017-12-19):
我想问问这外置 FLASH 怎么加密啊, 这个里面没有FLASH ,程序如何加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