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阵列的BGA6层能搞定吗

楼主(2015-04-14):
256阵列的BGA6层能搞定吗

网友:
看你用到的管脚多不多,曾经做了个RT5350 196脚的用两层板搞定

网友:
有的能搞定。

楼主:
LPC4350  这个片子

网友:
与球距,使用到的引脚数量,板层分配和所使用的PCB生产工艺有关。

比如,简单挑战一下生产成本:用4mil/4mil的线;0.1mm的激光孔;再来点堵孔工艺;估计三个布线层就够。

网友:
看扇出,外围没说,说了 CPU 什么用都没有

网友:
球距很关键,也跟引脚使用率、PCB大小都有关系。

网友(2015-05-26):
LPC4350的片子6层板完全可以搞定。话说LPC4350没卖的,有LPC4357、LPC4370卖。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芯片,我用的276PIN的都是6层搞定的

网友:
256BGA的FPGA 4层可以搞定

网友:
1365,8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