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个NTC温度AD转换电路

楼主(2015-04-14):
PrbExt, PrbRef, PrbIn 都是接单片机端口;Prb1,Prb2接NTC;R3,DL1不接。

请帮忙分析这个AD转换时怎么实现的,端口该怎么设置? 采样电压是怎么样产生的?

NTC在25摄氏度时候是10K欧姆,75摄氏度时候是1480欧姆。

网友A:
RC充放电,测试两个IO对电容充电或放电的时间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充放电,测试两个IO对电容充电或放电的时间比例

谢谢你的建议,能详细点吗? 比如单片机端口怎么设置?采集端口怎么样形成回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能详细点吗? 比如单片机端口怎么设置?采集端口怎么样形成回路的? ...

你可以搜索到几篇 PDF 讲这种 ADC 方法。具体是用比较器实现的 ADC.对电容充电。好像还要用 tim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搜索到几篇 PDF 讲这种 ADC 方法。具体是用比较器实现的 ADC.对电容充电。好像还要用 timer. ...

找到了,谢谢你啊. 以前没接触过,不知道还有这种方法.
明明单片机有AD转换接口, 硬件电路还这样设计

网友C:
比较省电,而且精度比ADC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省电,而且精度比ADC高

这个不成立吧,又省电,又比ADC精度高,ADC外设就没有存在意义了。。。

网友:
估计这种方法慢些

网友:
这种方法是慢点,但精度和分辨率还不错,单片机主频高点,用汇编,可以有不错的效果,电路又简单

网友D:
这个方法对电容的和电阻的精度是不是要求比较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对电容的和电阻的精度是不是要求比较高?

对电阻精度要求高吧,图上电阻都写的 0.1% 精度

网友:
楼主被楼上几位忽悠瘸了。

网友F:
明显是就分压采样,这个电路有两个优点,一是低功耗,只有在采集温度的时候才对电阻供电,二是精度较高,通过精密电阻分压获得一个基准电压。缺点就是多占用了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电阻精度要求高吧,图上电阻都写的 0.1% 精度

明白了,只要电阻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就分压采样,这个电路有两个优点,一是低功耗,只有在采集温度的时候才对电阻供电,二是精度较高,通 ...

能否详细点?对这个电路不是太理解,我是码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就分压采样,这个电路有两个优点,一是低功耗,只有在采集温度的时候才对电阻供电,二是精度较高,通 ...

仔细看了一下充放电电路,确实不一样,没有电容可以充放电,下面是个R20分压电阻。

楼主:
想通了,是不是这样的?
1. PrbExt设置成输出高电平,PrbRef设置成输入三态,这是采集PrbIn的电压Vt
2. 然后PrbExt设置成输入三态,PrbRef设置成输出高电平,这是采集PrbIn的电压Vf
3. 通过计算 Vt/Vf= (R20+R19+R10)/(R20+Rt+R10), 从而得到 Rt值

网友(2016-12-31):
引用 楼主:
想通了,是不是这样的?
1. PrbExt设置成输出高电平,PrbRef设置成输入三态,这是采集PrbIn的电压Vt
2. 然 ...

有验证吗?

网友:
这样用太累了啊,给个参考的
MCU的1脚输出H,然后2脚有2.5基准了,然后3脚开始测NTC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