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ython读取当前windows的字库(已解决)

楼主(2015-04-14):
如题,我想使用python读取当前系统所安装的字库。
现在我的方法是:直接读取“C:/windows/fonts”文件夹下文件名至一个列表中,然后进行后续处理。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读出来的字体仅仅是一个英文名,而不是我想要的字体名称(如:"simsun.ttc",实际它代表“宋体”)。如果是字体名称的话,其可视性就比较好,方便用户选择。

有哪位朋友知道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已解决,方法如下:

# The property page to define generic IDE options for Pythonwin

# from pywin.mfc import dialog
import win32ui
import win32con

def demo():
    dlg = win32ui.CreateFontDialog(None,win32con.CF_EFFECTS|win32con.CF_SCREENFONTS,None,None)
    if dlg.DoModal() != win32con.IDOK: return None
    print dlg.GetCharFormat()
    return dlg.GetCharFormat()

if __name__ == "__main__":
    demo()

网友(2015-08-01):
调用这个库确实方便,厉害啊,你怎么发现这个库的,Python的库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