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上电发烫,3v3,1.8,gnd 没上电时候短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14):
电源芯片也发热,tps767,到底是哪个烧了?怎么检测 70,80块啊,
现在居然还能烧程序!

网友A:
有没有磁珠?断开磁珠测
灵敏的电阻表,可以辅助判断区域
拆芯片,拆电源,这问题是个实际的问题,按排查套路排过去
具体情况都没提,别人不知道怎么帮你。
是不是第一次画板?
上电前检查过 PCB 没?
独立调过 电源没?
上电前测过反向压降没?
是不是直接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全贴了上电就烧了?
上件有没有目检?

网友:
挨个拆,一点一点排查吧,干电工的都得糟这么一段罪……

网友B:
1.注意104退耦电容是不是有焊锡拉丝短路了,这个概率很高的。

2.是不是用助焊膏了!

网友:
新手啊,调板子不讲规矩,结果可以想象。
可以利用万用表:
通电前把电源与地及关键的通路,都导通检查一遍,如果正确再准备下一步的上电调试电源步骤。
如果电源上电测试电压正确,再准备下一步的主芯片加电测试,这样可保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磁珠?断开磁珠测
灵敏的电阻表,可以辅助判断区域
拆芯片,拆电源,这问题是个实际的问题,按排查套 ...

我是买的最小系统板。。。

网友C:
楼主用的CCS的哪个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注意104退耦电容是不是有焊锡拉丝短路了,这个概率很高的。

2.是不是用助焊膏了! ...

买的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CCS的哪个版本啊?

v5.4 这个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v5.4 这个有什么问题么

就想问一下是哪个版本,现在不知道该安装哪个版本了。
你买的最小系统板的话可以去问下店家啊~

网友:
这怎么跟我的cortex m3一样呢,引脚坏了,还能烧程序

网友:
内部已经发生了短路,只要你的电源功率足够大,Flash烧录控制没坏就能正常工作,而你的芯片,肯定是不能继续正常工作了。

就像接在一个电网上,有人用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有的人用电炉来烧水,不过一个电流大一个电流小而已,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