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口1拖2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5-04-15):
232不能1拖多,但我想uart口1拖多应该没问题吧,单片机的TX接另外两个外设的RX,单片机的RX接另外两个的TX,将TX和RX均做上拉处理。

由于两个外设不一样,协议也不一样。所以尽管单片机TX发送数据,两个外设都能收到,到只有对应协议的外设才做响应,所以另外一个外设不会造成影响。

这种电路实现合理吗?

网友:
2个是可以的,多了不一定,就看232电平的驱动能力以及另外一个232芯片的负载电阻、线缆的阻抗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A:
单片机的RX接另外两个的TX

RX是不会有问题,至于另外两个TX冲突时是否会冒烟就不关我事了,呵呵。

网友:
用二极管隔开,论坛中有这种连接方法,lz仔细查查。

网友B:
如果两个TX同时发数据呢?建议再用一个IO做片选

网友:
有专门的串口扩展芯片啊,只要波特率够用就行

网友:
最好在ttl处做,就是用两个232芯片,这样其驱动能力和速率有保障,ttl单片机的txd直接与232芯片的rxd连接,232的txd用二极管隔离下,接入单片机的rxd,此处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是不会有问题,至于另外两个TX冲突时是否会冒烟就不关我事了,呵呵。

同意  注意俩tx处理

网友:
价格模拟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TX同时发数据呢?建议再用一个IO做片选

在用光耦隔离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C:
我用TX加三极管驱动4个,RX端用4与门解决。

网友:
可以的。用地址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TX加三极管驱动4个,RX端用4与门解决。

兄台请留步,能否借宝图一看?

网友:
参考下485的发送接收切换电路,你这个其实就是去掉了差分线路的全双工的485,需要一个主机来控制哪个mcu可以发送数据,每个mcu根据软件协议控制一个三态门切换自己的tx即可

如果你mcu支持can就方便了,can有硬件的总线仲裁机制,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貌似几个二极管就能完成组网

网友:
TX可以同时接多个RX,但是RX必须通过二极管接多个TX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台请留步,能否借宝图一看?

这个很简单,不用找图拉,当时是一个客户特殊要求,直接飞线做的特殊板子,没画图。

看你UART口驱动的是什么,如果是232驱动芯片,直接把TX接到各个232芯片上面,一般驱动几个没问题。
如果是隔离的方案驱动光耦,那不好用TX口直接驱动多个光耦了,就要用PNP三极管增加驱动能力,相信有点电工基础的都没问题吧。

RX端就更简单了,要明白UART的TX和RX在空闲时是高电平的,只有在传输0时才会变为低电平,那么只要保证232芯片在向UART_RX发送数据时:所有通道都为高电平时,RX收到高电平。有任意通道为低电平时,RX收到低电平。

这样思路就清楚了吧,直接用与门,任意一个通道输入低电平是,经过与门,输出就变成低电平。
或者不想用与门的话,每个通道串个二极管,这样任意一个通道为低电平时,RX被拉低,但其它通道因为二极管隔离又不会被影响。

网友:
不是双工的话,用485挺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不用找图拉,当时是一个客户特殊要求,直接飞线做的特殊板子,没画图。

看你UART口驱动的是 ...

got it。
我是UART直接并上两个外设的UART,都是TTL电平,不需要经过232,所以更简单了。

网友:
两个TX连接用二极管隔离开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got it。
我是UART直接并上两个外设的UART,都是TTL电平,不需要经过232,所以更简单了。 ...

不可以,必须要用与门;
要么用芯片,要么用二极管,我截一个图;

RXD1自然就是进的MCU, 另外2个就是分别进入SP3232和SP3485了; 哪怕你直接用TTL,也得这样与门处理的;

网友:
可以的,用线与的方式,做上拉。

网友:
学习各位的经验

网友:
只发不收,做过一拖10的,可用

网友:
肯定可以,这就是485总线型的用法,按地址轮询。

网友:
二极管隔离 + 上拉

网友:
最简单的用个多路复用开关,我一直这样用的,ADG709、ADG619什么的

网友:
转成RS485,可以多个设备并联

网友:
模拟开关,485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