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和si4463通信问题

楼主(2015-04-15):
之前一直用cc1101来通信,现在因为cc1101芯片的一些问题,接收端想换成si4463,发送端任然使用cc1101。

采用2-fsk,cc1101配置使用了TI官方的推荐配置,si4463使用了WDS软件来配置,二者的频率,波特率等这些参数都设置为相同。 前导码和同步字都设置为一样,但是现在还是不能通信,想问下,是否还有其他的东西需要配置。

网友A:
发送端 si4432 接收端 cc1101 应该不能通信包
即使调制解调方式一样,数据包格式也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端 si4432 接收端 cc1101 应该不能通信包
即使调制解调方式一样,数据包格式也不一样吧! ...

已解决,是格式没设置对

网友:
何不分享下配置部分的代码,相信会对很多坛友有启发

网友:
1101 TX ,用SI4463 RX ,可以接收到的,SI4463 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
互通是可以的,我看到别人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
这也可以,分享下经验,需要处理那些部分

网友:
最好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B(2015-12-24):
楼主在吗,我正好在做si4438和cc1101互通,还没有成功,能否说一下你是怎么配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吗,我正好在做si4438和cc1101互通,还没有成功,能否说一下你是怎么配置的呢 ...

主要就时前导码和同步字的配置,我也是一点点摸索的,可以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时前导码和同步字的配置,我也是一点点摸索的,可以多试试。

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时前导码和同步字的配置,我也是一点点摸索的,可以多试试。

硬件crc 和 datawhitening 这些,兼容吗?
假设如果两边都开了硬件CRC校验,不知道能不能通信起来?
不知道楼主有没研究?

网友:
英雄,能说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crc 和 datawhitening 这些,兼容吗?
假设如果两边都开了硬件CRC校验,不知道能不能通信起来?
不知 ...

datawhitening没用过,crc校验我开的,用的和cc1101一样的校验方式,是可以用的。cc1101的校验方式忘记是哪种了,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
为什么不能双方都用si446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