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8900 stm8 调不通 求救!!!

楼主(2015-04-15):
unsigned char R,RegH, RegL;

void SPI_init(void)
{
    SPI_CR1=0x06;
    //SPI_CR1|=(7<<3);
    SPI_CR2=0x03;//|=(1<<1)|(1<<0);//使能软件设置从设备 bit0置位做主模式
    SPI_CR1|=0x40;
}
unsigned char SPI_SendByte(unsigned char fu8Data)
{
    while(!(SPI_SR & 0X02));
    SPI_DR = fu8Data;
    while(!(SPI_SR & 0X01));
        fu8Data = SPI_DR;
    return fu8Data;
}

void LT_ReadReg(unsigned char reg)
{
        int i=0;
        SS_L;
        for(i=0;i<10;i++);
        reg = SPI_SendByte(reg+0x80);
        for(i=0;i<10;i++);
        RegH = SPI_SendByte(0xFF);
        for(i=0;i<10;i++);
        RegL = SPI_SendByte(0xFF);
        for(i=0;i<10;i++);
        SS_H;
}

void LT_WriteReg(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char L)
{
        int i=0;
        SS_L;
        for(i=0;i<10;i++);
        reg = SPI_SendByte(reg);
                for(i=0;i<10;i++);
        RegH = SPI_SendByte(H);
                for(i=0;i<10;i++);
        RegL = SPI_SendByte(L);
                for(i=0;i<10;i++);
        SS_H;
}

void LT_CleanWFIFO(void)
{
        LT_ReadReg(52);
        LT_WriteReg(52, 0x80, 0x00);
}
void LT8900_Init(void)
{
        RST_H ;
        delay_ms(1);
        RST_L ;                 //Enable 8900
        delay_ms(5); //delay 5ms to let LT8900 stable
        CLK_L ; //set SPI clock to low
        LT_WriteReg(0, 0x6F, 0xE0);
        LT_WriteReg(1, 0x56, 0x81);
        LT_WriteReg(2, 0x66, 0x17);
        LT_WriteReg(4, 0x9C, 0xC9);
        LT_WriteReg(5, 0x66, 0x37);
        LT_WriteReg(7, 0x00, 0x30);// use for setting         RF frequency and to start or stop TX /RX packets
        LT_WriteReg(8, 0x6C, 0x90);
        LT_WriteReg(9, 0x18, 0x40);//set TX power level
        LT_WriteReg(10, 0x7F, 0xFD);//crystal osc.enabled
        LT_WriteReg(11, 0x00, 0x08);//rssi enabled
        LT_WriteReg(12, 0x00, 0x00);
        LT_WriteReg(13, 0x48, 0xBD);

        LT_WriteReg(22, 0x00, 0xff);
        LT_WriteReg(23, 0x80, 0x05);//
        LT_WriteReg(24, 0x00, 0x67);
        LT_WriteReg(25, 0x16, 0x59);
        LT_WriteReg(26, 0x19, 0xE0);
        LT_WriteReg(27, 0x13, 0x00);
        LT_WriteReg(28, 0x18, 0x00);

        LT_WriteReg(32, 0x40, 0x00);//set preamble_len :3 byes.  set syncword_len:16 bits ----Reg36[15:0]
        LT_WriteReg(33, 0x3f, 0xC7);
        LT_WriteReg(34, 0x20, 0x00);
        LT_WriteReg(35, 0x03, 0x00);
        LT_WriteReg(36, 0x03, 0x80);//set sync words
        LT_WriteReg(37, 0x03, 0x80);//set sync words
        LT_WriteReg(38, 0x5A, 0x5A);//set sync words
        LT_WriteReg(39, 0x03, 0x80);//set sync words
        LT_WriteReg(40, 0x44, 0x01);
        LT_WriteReg(41, 0xb0, 0x00);//crc on scramble off ,1st byte packet length ,auto ack  off
        LT_WriteReg(42, 0xFD, 0xB0);
        LT_WriteReg(43, 0x00, 0x0F);//configure scan_rssi
        LT_WriteReg(50, 0x00, 0x00);
        delay_us(10000); //delay 10ms to let LT8900 for operation
}

void gpio_init(void)
{
        PC_DDR |= (1<<PIN_SPI_CLK) | (1<<PIN_MOSI) | (1<<PIN_RST) | (1<<PIN_SPI_SS);
        PC_CR1 |= (1<<PIN_SPI_CLK) | (1<<PIN_MOSI) | (1<<PIN_RST) | (1<<PIN_SPI_SS);
        PC_CR2 &= (0<<PIN_SPI_CLK) | (0<<PIN_MOSI) | (0<<PIN_RST) | (0<<PIN_SPI_SS);

        PC_DDR &=  (0<<PIN_MISO);
        PC_CR1 |=  (1<<PIN_MISO);
        PC_CR2 &=  (0<<PIN_MISO);

        PB_DDR &= (0<<PIN_PKT);
        PB_CR1 |= (1<<PIN_PKT);
        PB_CR2 &= (0<<PIN_PKT);
        //LED define
        PB_DDR |= (1<<5);
        PB_CR1 |= (1<<5);
        PB_CR2 &= (0<<5);
        PB_ODR &= (0<<5);
}

/*************************发送********/
void main(void)
{
        CLK_CKDIVR = 0x00;
        delay_init(16);

        gpio_init();
        SPI_init();
        LT8900_Init();

        RST_H ;                 //Enable 8900
        delay_ms(5); //delay 5ms to let LT8900 stable
        while(1)
        {

                LT_WriteReg(52, 0x80, 0x00);
                LT_WriteReg(50, 0x64, 0x00);
                LT_WriteReg(7, 0x01, 0x20);
                while((PB_IDR & 0x08)!=0x08);//等待PKT
        }
}

/*****************************接收*******/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regh1,regl1;
        CLK_CKDIVR = 0x00;
        delay_init(16);
        gpio_init();
        SPI_init();
        LT8900_Init();
        while(1)
        {
                LT_WriteReg(52, 0x80, 0x80);
                LT_WriteReg(7, 0x01, 0x20);

                while((PB_IDR & 0x08)!=0x08);
                LT_ReadReg(50);
                regh1 = RegH;
                regl1 = RegL;
                if(regh1 == 0x64)
                {
                        PB_ODR |= (1<<5);//led off
                }

        }
}
}

大家看看哪里不行……总是控制不了。没信号……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错的太多:
1.   LT_WriteReg(50, 0x64, 0x00);  往FIFO里写输入。 我记得第一个写数据长度,后面跟数据
2.  LT_WriteReg(7, 0x01, 0x20);  接收写错误。 看看数据手册, 如果0X20频点设置接收,是最高位置1 .0X20 | 0X80. 不需要0X01

网友B:
1、reg7[8]:tx, reg7[7]:rx, reg7[6:0]:RF_CH,初始化的频点和发射时候的频点不一致了
2、while循环发射太密集了,何不加点延时,让芯片歇歇
3、LT_WriteReg(41, 0xb0, 0x00);//crc on scramble off ,1st byte packet length ,auto ack  off      ---------PACK_LENGTH_EN =1,长度由fifo第一个byte决定
    检查下payload长度和写入fifo数据长度是否一致
大体只记得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eg7[8]:tx, reg7[7]:rx, reg7[6:0]:RF_CH,初始化的频点和发射时候的频点不一致了
2、while循环发射 ...

初始化时候的频点要和发射时候的频点不需要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的太多:
1.   LT_WriteReg(50, 0x64, 0x00);  往FIFO里写输入。 我记得第一个写数据长度,后面跟数据
2. ...

哦!知道接收是错误了,不过,为什么我发射程序,PKT一直没变化?也就一直没发射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始化时候的频点要和发射时候的频点不需要一样吧?

频点被修改了,需要确保收发端仍然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点被修改了,需要确保收发端仍然是一致的

SYNCWORD_0
SYNCWORD_1
SYNCWORD_2
SYNCWORD_3
SYNCWORD_4
SYNCWORD_5
SYNCWORD_6
SYNCWORD_7
这几个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的太多:
1.   LT_WriteReg(50, 0x64, 0x00);  往FIFO里写输入。 我记得第一个写数据长度,后面跟数据
2. ...

#define SYNCWORD_0         0x34
#define SYNCWORD_1                0x56
#define SYNCWORD_2                0x78
#define SYNCWORD_3         0x9A
#define SYNCWORD_4         0xBC
#define SYNCWORD_5                0xDE
#define SYNCWORD_6         0xF0
#define SYNCWORD_7          0x12

void LT_SetSyncWord (void)
{
                TBUF[0] = 0x24; //reg36 to reg39
                TBUF[1] = SYNCWORD_0;
                TBUF[2] = SYNCWORD_1;
                TBUF[3] = SYNCWORD_2;
                TBUF[4] = SYNCWORD_3;
                TBUF[5] = SYNCWORD_4;
                TBUF[6] = SYNCWORD_5;
                TBUF[7] = SYNCWORD_6;
                TBUF[8] = SYNCWORD_7;
                tlen = 9;
                SPI_SendFrame();
}

你好,他官方给的程序,这段代码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SYNCWORD_0         0x34
#define SYNCWORD_1                0x56
#define SYNCWORD_2                0x78

SYNCWORD 就好像网卡的MAC地址。

两个RF可以通信 就需要 配置相同   SYNCWORD相同   频点相同。

如果你一个发射设备,多个接收设备,相同同步字就会发生串扰现象(多个接收设备都可以收到数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码(就是蓝牙的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CWORD 就好像网卡的MAC地址。

两个RF可以通信 就需要 配置相同   SYNCWORD相同   频点相同。

哦!那他可以弄多少个频点?是不是2^7=12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