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享一个好使的OFFICE,手里有2010和2013无法激活

楼主(2015-04-15):
帮忙分享一个好使的OFFICE,手里有2010和2013无法激活,谢谢!

网友:
国内的WPS,免费开源的Openoffice和libreoffice

网友A:
给楼主来个2010的激活破解文件吧,我用的是20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来个2010的激活破解文件吧,我用的是2010的

谢谢,但是不能激活,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2007用的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不能激活,不知道为什么?

私信发个邮箱,我给你发一个完整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信发个邮箱,我给你发一个完整的看看

我用的也是这个破解工具,前段时间一直好用,最近运行OFFICE说没激活,在用这个工具激活也不能成功了

网友B:
不用激活也是可以正常用的啊,只是标题栏是红色而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也是这个破解工具,前段时间一直好用,最近运行OFFICE说没激活,在用这个工具激活也不能成功了 ...

哦,那就不用管了,过一段时间再激活试试;猜着点应该是微软打击盗版搞的鬼。

网友C: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GPHF9 密码:zgkk一直用这个,还不错

网友D:
下个 WPS OFFICE 绿色版

网友:
楼主用这个吧

网友E: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595810662&uk=3642318504

网友E:
上面的是office2013  64位,这里还有个破解工具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601972373&uk=3642318504

网友E:
还有个32位的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617385703&uk=3642318504

网友:
一直2010,用的就网上的激活工具撒

网友:
万能的淘宝,几块钱就能买个激活码。还折腾破解文件做什么

网友:
http://www.xiazaiba.com/
在上面下载的office2007,可以使用,其它的未试.

网友:
希望有用。。

网友F:
microsoft office 2003原版+2007兼容包,经典耐用

网友F:
自己向原版镜像里加入了2007兼容包和2003的密钥做成的镜像,发上来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n3wz5 密码:q8wv

网友:
2013激活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个 WPS OFFICE 绿色版

WPS 对宏和VB的兼容性好不好?

网友:
链接:http://pan.baidu.com/s/1o6iLHYM 密码:sa6j
office 2013 32位和64位的都有,在网上找个破解就行,里面的破解只限校内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激活也是可以正常用的啊,只是标题栏是红色而已嘛

不是这样的,未激活的话带格式的新文件保存后会丢失所有格式,如字体、公式、表格等。

网友(2015-06-11):
引用 网友E: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595810662&uk=3642318504

office谢谢O(∩_∩)O~

网友:
工作中,主要是office10版以上,另存为的格式会多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GPHF9 密码:zgkk一直用这个,还不错

这是office的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office的什么版本?

应该是2007,比较全,包含visio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microsoft office 2003原版+2007兼容包,经典耐用

和你一样  呵呵  还在用office2003+兼容包  好用~~~

网友:
貌似office2013是不需要激活的吧

网友(2015-08-10):
引用 网友F:
自己向原版镜像里加入了2007兼容包和2003的密钥做成的镜像,发上来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n3wz5 ...

感谢,2007以上的版本存2003的时候部分格式会丢失,特别是数据透视表。试试你这个,再找个英文包。

网友:
WPS,能开多种格式,不用再考虑什么兼容性问题了,软件又小

网友(2016-01-25):
wps不推荐了,开始我一直用WPS觉得挺好,体积小,兼容offcice,每次打开都要弹出广告,并且要先看模板那个页面,很烦人,果断卸载

网友(2016-09-23):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来个2010的激活破解文件吧,我用的是2010的

这个工具好用,刚刚试了的确能够激活。之前在网上找了几个都没有用

网友:
wps不能完全兼容office。 特别是excel 做复杂一点就知道了。
建议还是office通用。
我一直用最新的版本。新版的效率比2003高的不知道多少。
不用新版的, 到时2003被淘汰了才转新的都不会用了。

网友:
最近果断把WPS卸载了,每次用完都会增加爱奇艺开机项

网友:
WPS吧,从MS office过渡到WPS大概有1-2周的痛苦期,过去了也就适应了。

网友(2016-10-25):
引用 网友G:
这是office的什么版本?

是2007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32位的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617385703&uk=3642318504

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
我是wps、 office2003各装一套

网友(2016-12-01):
谢谢,这个好用。

网友(2019-03-12):
这个可用,感谢

网友:
推荐2010 Plus 的VL版用kms.03k.org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来个2010的激活破解文件吧,我用的是2010的

网友:
哈哈,看起来和我一样坚持使用2007的还大有人在哦。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是office2013  64位,这里还有个破解工具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601972373&uk=36 ...

给你点赞!!!pj过程:

步骤一:  解压后,你将会看到 “NET通用型” 与 “Office Breaker”两个应用程序。

     步骤二:  首先点击安装 “NET通用型” 。

       步骤三: “NET通用型”安装完成后, 直接去下载适合自己操作系统的Office安装包并安装。之后再来阅读“步骤四”。

         步骤四:  点击安装 “Office Breaker”,进入其安装界面。界面都是洋文,爱国者没必要纠结是啥意思,直接 Next 到 “Install”为止,点击完成安装,整个速度快得happy。

           步骤五: 之后,你会听见几段西洋文。大约会持续一分钟左右。不要管它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去喝杯茶或者拉泡翔啥的。

               步骤六:  洋文念完!!!    孩纸,先重启一下电脑,然后启动Office 2013吧!!!   它从此时此刻开始属于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