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6插入U盘后无法初始化磁盘

楼主(2015-04-15):
新做的一批板子,用了文件管理芯片 CH376,结果出现了部分板子无法识别U盘的问题。

调试发现,这些板子能够检测到U盘的连接,可是在对U盘进行初始化磁盘操作的时候,总是会失败,返回的状态码是:0x24

下面是手册中返回错误码的说明: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论坛里用过 CH376 这块芯片的大神们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
U盘是多大的?

楼主:
4G的,8G的都试过,总共是40块板子,其中就有10+块出了这个问题

楼主:
联系了南京这个芯片的厂家,那边的人员也无法判断问题,让我给寄一块板子过去

网友A(2015-12-17):
你好,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现在我也正在用CH376这款芯片,有的U盘能正常字节读写,有的虽然能识别U盘,但字节写方式下不起作用

网友:
延时加长

网友:
画图按照官方的指南,从未出过这种问题。好好洗下板子,电源电压,晶振频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现在我也正在用CH376这款芯片,有的U盘能正常字节读写,有的虽然能识别U盘, ...

生成的问题,换了一个代工厂就好了

网友:
谢谢,我现在改成SPI的扇区读写方式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2017-10-14):
引用 楼主:
生成的问题,换了一个代工厂就好了

CH376不能用?目前正在选方案,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