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inetis K22 120M产品分类信息

楼主(2015-04-15):
                                                                             【经验分享】Kinetis K22 120M产品分类信息
      最近官方出了较多关于kinetisk22 120M的芯片,其中包含之前的kinetis系列以及最新推出的K2系列,这些芯片并不共用同样的用户手册以及datasheet,这就导致有些寄存器不一样,甚至是时钟系统,功耗情况也有区别,所以在实际的使用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去调用不同的头文件。目前,已经有很多网友因为对此分类比较模糊,导致调用错误的头文件,或者查看了错误的文档,KSDK,引起实际应用的问题。
        本文对kinetis K22 120M芯片进行具体的分类比较,并且罗列出不同芯片应该使用哪些文档,调用哪些具体的头文件,这样方便大家以后的使用。

楼主:
欢迎大家了解K22 120M信息,如果有问题,欢迎发帖交流。

网友A:
K22 120M  K64 120M  定位不一样么?

网友:
K20和K22有什么区别,还有其他系列,如果能出个文档进行解说一下吗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刚刚做了一个K22的板子,发现没有裸机的sample code,又不喜欢用KSDK,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刚刚做了一个K22的板子,发现没有裸机的sample code,又不喜欢用KSDK,怎么办呢? ...

那就只有自己新建工程了。
目前官方只有KDSK的K22代码。
如果想要裸板的,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控制寄存器,这样自己写的代码,自己也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2 120M  K64 120M  定位不一样么?

K22分为老版本的和K2系列的,种类比较多,所以很容易引起大家调用头文件,参考代码,文档的混乱。
部分定位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K22分为老版本的和K2系列的,种类比较多,所以很容易引起大家调用头文件,参考代码,文档的混乱。
部分定 ...

没仔细看,像我这边用主要是根据外设模块用的,主频早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像我这边用主要是根据外设模块用的,主频早就够用了

只要你自己的芯片你没有用错头文件等就行了。
这个帖子是防止刚使用的网友分不清,参考错误的情况。
后续如果有K22方面的问题,欢迎发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