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单片机遇到不解的问题,变量值会没规律的变了

楼主(2015-04-15):
用CC1101做无线接收显示器,用的430单片机遇到不解的问题,变量值会没规律的变动,从显示可以看出来,显示符号莫名的多了,参数也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资源用了中断,定时中断,查询AD,显示驱动。变量加volatile 也没解决,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A:
指针;中断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中断保存;

指针保存?怎么操作啊,编译器处理不是中断后自动保存的吗?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针保存?怎么操作啊,编译器处理不是中断后自动保存的吗?能举个例子吗? ...

中断默认保存只是保存了最通用的状态寄存器,ACC,PC,其它的内容要自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