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摄像头参数问题请教坛友

楼主(2015-04-15):
最近要用到摄像头,在x宝看到一款ccd模拟摄像头。参数如下图。介绍说是700线。那水平分辨率就是700*4/3=933。不知道这么算对不对。
还有就是第一个参数752(H)*582(V)是什么意思。

网友:
4140+673是七百线方案,但看价格,一般百元左右是做不到的,很可能是打磨过的ccd。另外,线数跟分辨率不是绝对对等的。摄像机的线数是指可以有效识别线的数目是多少根。另外,模拟的也就是700线,所谓的1200线都是假的。有用模拟线传输720P或者1080P的,但需要专用接收设备,理论距离可以到100米

楼主:
那大概可以有多少分辨率。我现在想用opencv操作这个摄像头。有做过的吗?可以用easycap接摄像头,然后使用opencv采集摄像头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