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SIM800H远程控制器,用到TTS语音合成,模仿人工台

楼主(2015-04-15):
去年创业期间用到SIM800H,发现TTS语音合成功能+拨号音识别可以模拟人工台功能,就做了这个控制器,发送短信和拨打电话都能控制,拨打电话后,控制器接通来电,播放合成音:“您好!欢迎使用远程控制器,打开第一路请按1,关闭第一路请按2,打开第二路请按3,关闭第二路请按4” 按下按键后,会执行对应的操作,按错按键会提示“按键错误”
下面是去年路的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AxMDc0MzA4/v.swf

说明和介绍:
1、带有两路16A的继电器,常开和常闭触点都引出来了;
2、板子自带开关电源,预留12V电源插口;可以直接接220V电源,也可以使用外接12V电源;
3、板子自带SIM800H蓝牙天线,以后可编写蓝牙控制程序;
4、使用stm8s105k6T6,资源够用;
5、全金属弹出式SIM卡座,手感好,谁用谁知道;
6、可设置断电后是否记忆状态;
7、可设置延时开启或者延时关闭,延时时间短信设置;
8、短信控制命令(飞信也可以控制):
9、短信控制方式:(以下所有命令的‘+’号都不需要,字母必须大写,延时时间必须为5位数字,默认密码123456)
第一路:
开启:          A+密码+K
回复:A路开启成功

关闭:          A+密码+G
回复:A路关闭成功

开启后延时关闭:A+密码+YK
回复:A路开启成功,00000秒后关闭

关闭后延时开启:A+密码+YG
回复:A路关闭成功,00000秒后开启

调整延时时间  :A+密码+T00060
回复:A路延时时间为00060秒

第二路方法同上,只是把A换成B即可

断电状态记忆  :密码+JY
回复:断电状态记忆

断电状态不记忆:密码+BJY
回复:断电状态不记忆

可设置1个管理手机号码:密码+HM+12345678901
回复:管理号码为:12345678901

可设置管理密码:密码+MM+123456
回复:新密码为:123456

10、拨打电话控制:
拨打电话后,控制器接通来电,播放合成音:“您好!欢迎使用远程控制器,打开第一路请按1,关闭第一路请按2,打开第二路请按3,关闭第二路请按4”
按下按键后,会执行对应的操作,按错按键会提示“按键错误”
使用前一定要先设置管理手机号码:发送123456HM+手机号码   (不写加号)
设置完手机号之后就可以拨打设备号码了

楼主:
AD9画的原理图和PCB也发上来了

网友:
不错哦  估计软件下的功夫要多很多。

网友:
楼主可以做出来卖啊!

网友:
语音合成功能不错啊,学习一下

楼主:
对于会的人几句代码就搞定了,对于不会的就要摸索半天,以前做东西遇到不会的都是在网上找来找去,希望这个控制器的代码可以让需要的人少走弯路,代码写的不规范,将就看吧

网友A:
难道从我大脑里抄走了我的创意?我三年前就是这么搞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从我大脑里抄走了我的创意?我三年前就是这么搞的哦

3年前好像 SIM800H还没推出吧?

网友B:
楼主,你的开关电源在板上好像没看到

网友:
值得收藏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 我们用的是SIM900做TTS,效果还是比语音天下的差点,不过胜在成本低。

网友:
TTS功能是SIM800H完成的是吧

网友:
sim800手工好焊接吗?用热风枪。

网友:
就LZ这态度,绝对的好人,自己花时间弄出来的东西,不管简单,或是复杂,能考虑到别人以后可能会用到,让别人少走弯路

敬佩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谢谢分享了,哈哈

网友:
STM8S做的,好像ST有一个差不多功能的方案,没怎么留意

网友C:
楼主这个创业项目后来怎么样了,想听听。

然后想问问给的原理图/PCB和你实际板子,在220——12V这貌似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一块到底如何处理?请楼主不吝解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开关电源在板上好像没看到

买的开关电源模块,这种模电的东西还是找专业的吧,体积小又稳定,价钱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创业项目后来怎么样了,想听听。

然后想问问给的原理图/PCB和你实际板子,在220——12V这貌似不一 ...

是电源模块,价钱便宜,也挺稳定,自己设计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创业项目后来怎么样了,想听听。

然后想问问给的原理图/PCB和你实际板子,在220——12V这貌似不一 ...

创业...   用3年时间领略黑暗深林法则
结果不美好,但过程终身受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创业...   用3年时间领略黑暗深林法则
结果不美好,但过程终身受用!

楼主现在又去上班了吗?我祝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又去上班了吗?我祝福你。

多谢,现在上班了,三线城市 没什么压力,接了一堆项目,白天上班,晚上做活,现在还在焊板子,晒一张“房车控制器”的照片,刚照的  还热乎,给东北一个汽车厂家做的活

网友:
谢谢楼主的开源大餐。
我的现状基本和楼主相同,不过只写写软件,硬件由另外一个朋友做。

网友:
很多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3年前好像 SIM800H还没推出吧?

我当时用的SIM900,密码什么的格式差不多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3年前好像 SIM800H还没推出吧?

还是怀念SIM800E, 以后出的这些个玩意,让我焊都没法焊了,果断放弃SIM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怀念SIM800E, 以后出的这些个玩意,让我焊都没法焊了,果断放弃SIMCOM;

焊几个熟悉就好了,体积小,适合紧凑的PCB

网友E:
引用 楼主:
焊几个熟悉就好了,体积小,适合紧凑的PCB

开关电源和壳子密个链接呗,有时间做个放家里。

网友:
楼主sim卡座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上班了,三线城市 没什么压力,接了一堆项目,白天上班,晚上做活,现在还在焊板子,晒一张“ ...

这样也不错,能赚钱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怀念SIM800E, 以后出的这些个玩意,让我焊都没法焊了,果断放弃SIMCOM;

现在哪家的稳定,焊接方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话说做项目,外壳怎么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应该与时俱进!搞个微信版的

网友:
开源的必须顶顶

网友:
楼主伟大啊,无私奉献!

网友:
收藏学习,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AD9画的原理图和PCB也发上来了

楼主精神可嘉,再次谢过了

网友:
顶楼主做得不错,创业不容易。

网友:
创业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和壳子密个链接呗,有时间做个放家里。

这种壳子很常见,一搜就能找到,电源也是,链接我就不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上班了,三线城市 没什么压力,接了一堆项目,白天上班,晚上做活,现在还在焊板子,晒一张“ ...

您东北的吗?

网友F:
LZ 是鞍山的吗,我辽宁阜新的!用sim900做了很多东西,希望多交流

网友G:
感谢楼主, 顺便问下,这种封装该怎么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 顺便问下,这种封装该怎么焊接?

我的方法是 SIM800H和PCB都镀锡,然后放正,用热风器加热,等到用镊子可以轻轻推动SIM800H了(焊锡全部融化),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是鞍山的吗,我辽宁阜新的!用sim900做了很多东西,希望多交流

是鞍山的,多多交流

网友H:
路过学习。正好要用到这个模块。不知楼主用过这个模块的蓝牙通话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过学习。正好要用到这个模块。不知楼主用过这个模块的蓝牙通话没有!

我测试过蓝牙收发数据,但是蓝牙通话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是鞍山的吗,我辽宁阜新的!用sim900做了很多东西,希望多交流

我发不了私人消息,你把QQ号发给我吧

网友:
不错帮顶顶,比较实用的。

网友:
cool! 看了下这个sim800封装不好焊接啊

网友:
这个硬件能实现数据传输吗?

网友:
三线城市,安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是鞍山的吗,我辽宁阜新的!用sim900做了很多东西,希望多交流

你给我发的QQ是错的

网友:
如果实现用流量来控制就更好,要什么做?

网友:
sim800 远程控制,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法是 SIM800H和PCB都镀锡,然后放正,用热风器加热,等到用镊子可以轻轻推动SIM800H了(焊锡全部融 ...

能拍个SIM800吹焊的视频 分享一下!

网友:
做一个放家里确实很方便,楼主出套件

网友:
楼主出套件,这个很方便

网友I:
好东西,收藏起来,给楼主分享精神点个赞,希望坛友们都不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收藏起来,给楼主分享精神点个赞,希望坛友们都不吝分享

多谢!!!

网友J:
AT+CTTSPARAM=60,0,50,40,0  命令返回erro,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AT+CTTSPARAM=60,0,50,40,0  命令返回erro,怎么回事····

SIM800H还是SIM800L?

网友:
好东西,用SIM900比较多,买几个SIM800H和SIM800L来玩一下

网友:
LZ这个模块功耗大吗?做穿戴设备,锂电池供电,可以不?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正在搞着块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SIM800H还是SIM800L?

找到原因了,原来我拿到的是不带TTS的sim800H。好像说最新的sim800H蓝牙和TTS只能选一,我手上的就是带蓝牙不带TTS的。

网友:
多谢楼主得开源

网友:
很佩服LZ奉献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到原因了,原来我拿到的是不带TTS的sim800H。好像说最新的sim800H蓝牙和TTS只能选一,我手上的就是带蓝 ...

你可以刷回带TTS的版本,其实SIM800H可以EAT开发,省去MUC,可控的IO口很多

网友(2015-05-17):
不错,这个想法很好呀,做的也不错,谢谢LZ分享

网友:
楼主好多 开源精品啊! 赞!

网友:
资料很好,感谢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确实不错,楼主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