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XP的SC16C554B和SC16C554D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4-15):
我现在用的是64脚封装的SC16C554DB,软硬件都弄好了。
现在采购说SC16C554B这个好买且便宜,问我能不用?

请教下NXP的SC16C554B和SC16C554DB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型号,功能肯定没啥大的区别。至于具体有什么区别,自己不回去下手册看吗?

网友A:
看下ZLG上面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ZLG上面有说明的

没找到相关说明,能给指点指点吗

网友:
到老周网页左边有个外围接口芯片,下面有NXP的串口芯片的

网友:
是热门外围器件下面有NXP UART

楼主:
datasheet下到了,但是区别没找到。

网友B(2015-11-24):
楼主你好!
请问SC16C554可以用一个串口拓展为4个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SC16C554可以用一个串口拓展为4个串口吗?

SC16C554是并行数据控制的,不是串口控制的,可以扩出4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