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在淘宝上买过ES的CPU吗?

楼主(2015-04-15):
想弄两个高配置机器来折腾分布式计算.
对比了半天不是价太高就是功耗太大.
最后发现了ES 这一类测试样片.
不知道能否正常使用?
目前看中了这个E5+x79
希望便宜能有好货,能用个一两年就够了
了解行情的兄弟过来给俺上上课

楼主:
呼叫 wye11083
呼叫 chxzh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买。便宜没好货。

能用个一年就够了

楼主:
先看看之前有没有当小白鼠的

网友:
一般不敢在TB上买 IC , 还是正规途径比较好!

网友B:
买过 es p960d  用了 3年 还没坏

网友C:
e5 单路没意思吧 主频又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 es p960d  用了 3年 还没坏

可以推荐个商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e5 单路没意思吧 主频又不高

只是用来做分布式计算的
没必要主频那么高的

网友:
据图拉丁吧的14级垃圾佬说,ES版的一般会有BUG,如果要买建议买越后期的版本越安全
BUG多种多样,例如在桌面不干事,就会死机之类的.

网友C:
那至少要买cpu-z能识别型号的 CPU上打了具体型号的更好 步进越后面越接近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至少要买cpu-z能识别型号的 CPU上打了具体型号的更好 步进越后面越接近正式版 ...

也更贵

网友:
看到过158的2609 没敢下手 最后还是搞了台i3的 电工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推荐个商家吗?

sorry 找不到商家了  那是 78年前买的东西 淘宝都没记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 找不到商家了  那是 78年前买的东西 淘宝都没记录了。

看来得试一试

网友:
选ES版CPU,尽量选B后面的版本号的,版本号越往后越接近正式版,可靠性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