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电机,经过PID调节与目标转速总是相差100转/分钟,

楼主(2015-04-15):
总是有一点相差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时间轴单位是什么?快速的一会上一会下是P太大了,很长时间的一会上一会下可以加点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轴单位是什么?快速的一会上一会下是P太大了,很长时间的一会上一会下可以加点I ...

是快速的变  尝试了改P参数,或者I参数,没有效果呀,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原因,可不可能是IR2101S的自举电容过大了?

网友B:
速度传感器的误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传感器的误差是多少?

用得是软件测速,HALL状态每改变一次,计数值自加1

网友:
貌似不是很规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中断太快了?还是PID震荡的?

网友:
请检查测速软件部分和相应的硬件。

网友C:
PID 更新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 更新时间是多少?

50ms进行一次PID调节

网友:
转速采样更精确点

网友:
是不是你的期望值设置有问题,或查一下传感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测量速度方法有问题   我用的是M法测量,适用于高速测量,应该改为T法测量

网友(2015-07-1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测量速度方法有问题   我用的是M法测量,适用于高速测量,应该改为T法测量 ...

无刷电机吧;

网友:
哟,王晨?6666666

网友:
什么是t    法m法

网友(2016-11-05):
稳态误差,加大K值,也就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