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俗易懂的指向指针的指针图解

楼主(2015-04-16):
(图片)

网友:
这种教学形式很给力啊,让人看了一目了然,强赞!

网友:
原来Address那一栏可以直接填&a的!

网友:
果然一目了然

网友:
指针让我晕

网友:
给楼主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
可以,讲得很明白,又复习了一下针指的运用!

网友:
好图,好图,一直没认真理

网友:
够清晰明了

网友:
应该不错,手机太差劲,看不了图片

网友:
不错 但是基本没用过指向指针的指针

网友:
// 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int **ppa = &pa的定义
{
        // 先对指针类型做一个typedef
        typedef int * pint_t;

        // 此时int **ppa = &pa; 转变为以下写法
        pint_t *ppa = &pa;
        // 那么,此种形式,可以看出,跟int *pa = &a;是一样的
        // 也就是说ppa也就是一个指针变量,指向变量pa,其中pa是pint_t类型
        //                 而pa指向变量a,其中a是int类型

        // 那么*ppa,因为ppa是指向pa的指针,对其取值,自然就是pa

        // 而**ppa,看做* (*ppa),也就是* (pa),即a的数值
}

网友:
很清晰,楼主给力

网友:
瞬间明白~ 厉害~~~

网友:
真厉害,这样的教学太给力了。要是在学校能享受到如此的教学,出来绝对根基很扎实

网友:
有点忘记了,复习一下\

网友:
指针是C&C++的精华啊。。。。。

网友A:
不错,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能不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能不放上来..

图片中命令行有提示的,是vc6.0

网友:
神速回复,谢谢..

网友:
一目了然。仔细想想其实也能懂。

网友:
一直对指针犯迷糊,这次好像明白点了。哈哈

网友:
恩,下周把这个程序做一下。

网友(2015-08-11):
为何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不错,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