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里面下面这种声明变量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5-04-16):
private List<TreeNode> rootList = new List<TreeNode>();

网友:
申明一个链表rootList, 里面存储的变量都是 TreeNode类型的

网友:
准确的名称是泛型集合 List<T>,意思是声明一个集合,这个集合包含什么类型的东西由 T 指定,此例中就是 TreeNode 类型的。
此 rootList 集成自 List<T>,集成下来一坨接口,使用这些接口管理比较安全省事。

网友(2015-07-15):
泛型类,可参见C#的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