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高速5-3.3电平转换方案

楼主(2015-04-16):
因为体积有限,速度需要在1M以上,目前考虑的只有adum1201或光藕

因为做通讯用 所以只需要两个方向的UART就行了,不需要双向

请问如果不需要隔离的话,adum1201能共地么?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74LVC2t45  2片(体积很小的)
1201可以共地。

网友:
adum1201很好啊,可以共地,有什么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VC2t45  2片(体积很小的)
1201可以共地。

74LVC2t45是两路同向的  有没有两路交叉的?如果用两片2t45  是否可以用两片1t45?

网友:
TXS0102行不行

网友:
贵一点 但可靠的
MAX

网友:
74hc244最常见的方案

网友B:
目前用MOSFET  测试1M左右没有问题,最快2M,再快就不行了

楼主:
244太大了...

TXS0102看上去不错,解决了2t45的问题

网友:
电阻+74HC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MOSFET  测试1M左右没有问题,最快2M,再快就不行了

mos管用哪个?

网友:
我用的是AO3400,经过频率输入和输出,通过示波器测试,2M以内还是OK的,,上位电阻1K,再速度的话,波形失真严重,这种电路和上位电阻有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