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 订单限制500块钱

楼主(2015-04-16):
JLC 订单限制500块钱?是怎么回事,大于500的都是说不予承兑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楼主你的意思:

是不是用信用卡支付,银行限额500,一个订单货款又超了500,不能支付对吧!

1)这是银行对支付平台做的限制,不是对嘉立创做的限制

解决办法:

2)如何解决这个支付问题,很多客户这么解决的,先分多次把款转到嘉立创的预付款系统,然后通过嘉立创的支付密码进行支付!

楼主:
只能拆分成2个订单,但是邮费又需要付2次

网友A:
订单500? 有这个限制,我是不知道..........

网友B:
应该不是嘉立创限制吧,是不是你的银行卡或信用卡限制了?

网友C:
斗胆测测楼主使用的是支付宝支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斗胆测测楼主使用的是支付宝支付的

网银支付才有这个问题, 我的招行信用卡就是这样. 用支付宝支付还真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要手续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嘉立创限制吧,是不是你的银行卡或信用卡限制了?

怎么说呢, 应该说是信用卡发卡方限制了嘉立创这个商家的最高支付. 不是用户自己设置的限制. 我的招行卡就这样. 交行卡和工行卡没事.

网友:
预付款可以用信用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银支付才有这个问题, 我的招行信用卡就是这样. 用支付宝支付还真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要手续费. ...

我用信用卡支付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E:
网银支付 自己设置限制了,或者是默认限制
没有不想多挣钱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订单500? 有这个限制,我是不知道..........

是信用卡,商城也有预付款系统吗 ?应该是银行的限制

网友:
楼主是信用卡或者银行限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银支付 自己设置限制了,或者是默认限制
没有不想多挣钱的公司

就是公司想多挣钱才会有这个问题. 银行认为挣不到钱, 或者是挣到少的地方, 就限制支付甚至不给支付了. 不是自己设的限制.  再淘宝上买东西, 大部分交通银行的信用卡都不能支付了(1分也不能, 除非是快捷支付).

网友:
跟银行、支付平台没有关系,是嘉立创没有开通支付宝平台的信用卡付款通道,估计是手续费过高的问题。
楼主如果想用信用卡付款的话,可以选择财付通付款,可以用信用卡付款,没有额度限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订单500? 有这个限制,我是不知道..........

不会吧,老板都不知道,你们的网银通道完全不支持信用卡,支付宝通道则是不支持超过500额度的信用卡付款,不过你们新加入的腾讯财付通倒是支持信用卡付款,最近付了几笔,最高一笔是2000,能正常支付。

网友:
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同一张卡在京东从来没遇到这个问题,京东经常过千的,并且奇怪的是以前好用的卡这几天不好用了,换了好几个银行的卡都不行,同样在京东使用也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张建行的卡 没有开通网银功能  上限就是500  楼主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老板都不知道,你们的网银通道完全不支持信用卡,支付宝通道则是不支持超过500额度的信用卡付款 ...

没有啊,我的招行信用卡付款正常,不过还没付过500以上的

网友:
都是用支付宝  加信用卡   多几块钱手续费而已

网友:
我之前在某宝上买东西,用信用卡支付超过了1000元,也是要分开2次支付。  后面问了银行客服是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银行对第三方(比如支付宝等)有支付限额。第二种情况是信用卡本身设置了单笔刷卡限额(当然这个是可以通知银行帮你调的)

网友:
说下自己的情况:
1)做2层板打样,费用不超过500,招行信用卡顺利支付;
2)做4层板,费用超500;总付不了,换同事的招行信用卡同样无法支付,提示同楼主的情况。
3)找同事用北京银行借记卡支付,就ok。或者支付宝支付,也是ok的。
============
跟客服反馈过几次,答复是信用卡限额。因为没有试过其他银行信用卡,所以不确定是否仅招行限额。

网友G:
看了列位的说法,越发困惑。期待明确的说法。

============
顺便说下,自己和同事的招行信用卡,在其他网站网购,从未发生超过500不可承兑的情况。

网友:
楼主,这个是信用卡的单笔消费限额吧?

网友:
有的银行网上消费有限额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看了列位的说法,越发困惑。期待明确的说法。

============

简单来书就是看商家和银行之间走什么通道. 然后银行对该通道是否有限额.  比如交行信用卡在嘉立创上支付没问题. 招行限额500. 但是到淘宝上我发现招行没有500限额. 但是交行的却一分也付不了(网银支付, 非快捷支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简单来书就是看商家和银行之间走什么通道. 然后银行对该通道是否有限额.  比如交行信用卡在嘉立创上支付 ...

多谢释疑。
-----------------------
那就是说,招行对嘉立创,设限500。嘉立创可否同招行协商呢?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网友:
是“快钱支付”限制了而已,换成支付宝就没这个问题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多谢释疑。

那就是说,招行对嘉立创,设限500。嘉立创可否同招行协商呢?需要付 ...

应该这么说是招行对快钱设置了(嘉立创使用的支付通道). 嘉立创和招行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这么说是招行对快钱设置了(嘉立创使用的支付通道). 嘉立创和招行没有直接关系. ...

多谢释疑。
每次付款都是直接信用卡,根本就不了解这些通道啥的。

网友(2015-05-17):
招行是有这个问题,某次我订二千多的器件,招行死活转不了账

网友A:
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分多次打款到系统,然后统一支付!

网友:
招行信用卡对快钱有限制,单笔交易上限500,我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用其它卡支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分多次打款到系统,然后统一支付!

刚刚增加的功能吗?我半个月前没有找到此功能,只能另外注册了一张卡的网银才成功付款的。

网友:
目前嘉立创手机客户端只有支付宝和网银支付通道,支付宝支付需要手续费,选择网银支付则可能因为安全插件问题无法用手机打开支付页面,招行信用卡支付有一个好办法,可以在网银支付页面选择手机支付,确定后招行会给手机发送一条内含支付链接的短信,打开才链接可以完成手机支付,并且可以省下支付宝的手续费。
其它银行是否有此功能未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