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风扇增速后的意外收获

楼主(2015-04-16):
很久了,电脑风扇懒转懒转的,尝试过清除灰尘,换硅脂。没有效果。
cpu温度经常70度以上,天气热的时候还自动关机
开个淘宝网页,卡得跟celeron III 的cpu一样。
一直以为是cpu不好用,电脑该淘汰了。
其实cpu还是i3的,内存也有4G
今天突然想到,是不是cpu风扇效果打折扣了
于是,拆机,将风扇的正极接到5V电源上,装好
通电,哇咔咔,风扇呼呼呼的。
开了一会儿,看cpu温度,恩,刚刚才在60+的,现在只有40+了。
电脑速度明显感觉快了
再开个淘宝网页,感觉不卡了。
这意外收获还真不小。
换个SSD,第二春就在眼前。
用了一个小时,感觉风扇声音还是有点偏大,
后面找个时间,串个电阻在线上去。

网友A:
原来是风扇是3.3V的?

网友B:
CPU风扇都是12V的,估计是开启了风扇转速调节 进BIOS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风扇都是12V的,估计是开启了风扇转速调节 进BIOS去看看

bios里面关于风扇的都调节完了,没用。笔记本风扇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风扇是3.3V的?

原来也是5v,不过估计是温控的。pwm调节速度。

网友C:
楼主真厉害,接到220 上就能冷冻冷,边上网边制作冰激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厉害,接到220 上就能冷冻冷,边上网边制作冰激凌

哈哈,接220直接打119的啦。

网友:
噪音也是杠杠的吧

网友:
想办法搞个服务器的风扇装上去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接220直接打119的啦。

也许是999

网友D:
直接把PMW线和测速线一并剪了,只留红黑

网友:
换大型散热器,

网友:
11楼好方法

网友E:
“哇咔咔”楼主爱看动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PMW线和测速线一并剪了,只留红黑

只有3根线,pwm控制的风扇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咔咔”楼主爱看动漫吧?

只看哆啦A梦最多,其他都没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看哆啦A梦最多,其他都没怎么看。

头像不错

网友:
把pwm线挑开加个不干胶的套,就可以让风扇全速运行,但噪声也大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PMW线和测速线一并剪了,只留红黑

系统侦测不到转速会报警的.

网友:
什么情况?不是一般都12V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