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双刀双掷的模拟开关,UART切换使用

楼主(2015-04-16):
在TI上找了2款都能满足,可是经常给我们供货的器件商家说没有这2个料。

问他有没有其他的双通道的模拟开关,她也不懂,急死我了。

求推荐。就是UART1拖2,分时复用,切换选择。

网友A:
串口切换为什么要用模拟开关?小题大作了吧?4052一扩4。

网友:
去NXP网站看看,他们家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切换为什么要用模拟开关?小题大作了吧?4052一扩4。

要的就是这,我查查有没有1扩2的。

用起来有没有什么区别?模拟开关导通电阻小,带宽大。

网友:
用过的一个,也是4路。

网友A:
其实,4052也是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4052也是模拟开关。

模电很渣,接受拍砖。

4052导通电阻最大1K欧姆,串在UART之间不影响吗?而且输入输出都有结电容,会形成低通滤波,波特率高了可能有会影响。

另外。4052是5V供电,若UART是3.3V电平的,手册里面只看到了输入门限电压的要求,没看到输出的,是大于3.5V的输入,出来就是5V?还是输入3.5V,出来就是3.5V?

我认为还是模拟开关用的舒服啊。

网友B:
圣邦微有很多,也容易买,之前用SGM7227做USB的切换,550M带宽足够了吧,体积很小,1.4*1.8 mm,价格不到一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圣邦微有很多,也容易买,之前用SGM7227做USB的切换,550M带宽足够了吧,体积很小,1.4*1.8 mm,价格不到一 ...

有手册吗?进网站http://www.sg-micro.com/index.ph ... w&title=SGM7227

竟然没有手册下载

网友C:
有小型封装的74HC1G66之类,导通电阻很小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一个接默认串口,另一个接REMAP的串口,分时复用,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小型封装的74HC1G66之类,导通电阻很小

顺着你的型号,找到了2G66,幸运的是,我能买的。不容易啊。谢谢啦

网友:
学习一下,不断的技术积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电很渣,接受拍砖。

4052导通电阻最大1K欧姆,串在UART之间不影响吗?而且输入输出都有结电容 ...

你都没和4052相处过,就这么个甩她不怕它伤心吗?她肯定说你不了解她……
5v典型阻值应该是500左右,当通过的是0~3.3V的信号,TX RX引脚的阻抗和这个比如何,即使是1k内阻?
结电容是多少呢?凭印象应该是几十pf,撑死了,那么算算什么样的频率过不了
你那个门限电压是in~out的吗,那A B两个脚怎么说呢……
不知你波特率多高,115200用4052  N久了也没有发现问题
4052是模拟开关,
最后个人认为,模电学的不好不是没有仔细看datasheet的借口吧?不要怪我啰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手册吗?进网站http://www.sg-micro.com/index.php?m=default.products_show&title=SGM7227

竟然没有 ...

我的手册现在不好找了,可以看7222的 http://www.sg-micro.com/index.ph ... w&title=SGM7222

网友:
针对你的应用,简单的4052、4053、4066、74HC244等等都可以,为什么非得要DPDT的模拟开关呢,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没和4052相处过,就这么个甩她不怕它伤心吗?她肯定说你不了解她……
5v典型阻值应该是500左右,当通 ...

我再次看了一遍手册。

确认了,门限电压低电平最大1.5V和高电平最小3.5V是针对控制端的。

而公共输入输出与被选择的双通道之间,本质上就是开关。

抛开指标不谈,4052确实比我选择的双刀开关更好(通道更多,更便宜,4052是1.2元,74HC2G66是2.5元)

感谢指责,我还是心急,浮躁了。谁叫我年轻呢

网友:
原来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次看了一遍手册。

确认了,门限电压低电平最大1.5V和高电平最小3.5V是针对控制端的。

你误会了真的没有指责的意思,有些我也不明白交流而已
模拟开关做自动测量仪表经常用,接触的多,用来用去发现还是CD系列的模拟开关最好用,
模拟端口对你的使用几乎是没有门限和方向的概念的,几乎轨道轨,
其实你找的或是多路复用器,综合看还是52划算方便
另cd4052应该只有5毛左右吧,可以看看嘉立创的价格

网友A:
楼主最后还是选择我推荐的方案吧?

网友:
可以用74HC4052,导通电阻比CD4052低

网友:
推荐圣邦微,价格便宜

网友: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T7222U              MSOP10

网友:
cd4066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不应该是选择器干的活吗?

网友E:
UART是数字信号,切换要用模拟开关干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ART是数字信号,切换要用模拟开关干嘛?

   难得新注册的也有明白人。  三极管二极管能搞定的事非要用IC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还是选择我推荐的方案吧?

是的,便宜,简单,好用。

通过这个贴,学习了不少。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电很渣,接受拍砖。

4052导通电阻最大1K欧姆,串在UART之间不影响吗?而且输入输出都有结电容 ...

选74HC的4052,4051,可以用3.3V,也不需要负电源,就是导通阻抗有电大。我就用过,5米线长,波特率9600,方波都快成三角波了,但是通讯正常。

所以建议线不要太长,输出推挽,输入空浮。

不过你竟然找到导通阻抗只有0.5欧的模拟开关,真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得新注册的也有明白人。  三极管二极管能搞定的事非要用IC我也是醉了。 ...

方不方便推荐两个单向数字信号通道切换芯片?最好是3.3V的。

网友:
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用光耦

网友:
看上楼头像,好象漏点了额,当时看这片都没注意过还有这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