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中的字符串作为参数有没有简洁的表示方法?

楼主(2015-04-16):
IAR for AVR中的字符串作为参数有没有简洁的表示方法?
其他单片机:lcdDispStr(0, 0, "Hello World!");

AVR的表示:static __flash char str0[]="Hello World!";
                  lcdDispStr_P(0, 0, str0);

有没有两句合并一句的方法呢?

网友A:
avr当然可以用前者。

不过后面那种写法,数据实际是放在flash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当然可以用前者。

不过后面那种写法,数据实际是放在flash里的。

对啊,我就是想放在Flash中啊

网友B:
有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个选项?

有啊,可以解决?占用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个选项?

你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