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G2553CCS软件编程GRACE配置中断问题

楼主(2015-04-16):
想请问一下,我初次用CCS用GRACE配置IO口中断,配置后生成的代码为啥有两个函数啊,如下:
void InterruptVectors_graceInit(void)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_HOOK(void)
{

    /* USER CODE START (section: PORT1_ISR_HOOK) */
    /* replace this comment with your code */
    /* USER CODE END (section: PORT1_ISR_HOOK) */
}

上面的哪个函数是干嘛用的啊?不解!

网友A:
一个是初始化,一个是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初始化,一个是中断服务函数

(⊙o⊙)哦,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