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Makefile里的一个语句

楼主(2015-04-16):
OBJTREE                := $(if $(BUILD_DIR),$(BUILD_DIR),$(CURDIR))
这里的if是什么用法?

楼主:
还有这句,$(MAKE)中的MAKE我找不到指的是什么?
$(OBJS):
                $(MAKE) -C cpu/$(CPU) $(if $(REMOTE_BUILD),$@,$(notdir $@))

网友A:
将对应目录加入OBJTREE。如果你连$(MAKE)都不知道的话,建议你还是从头慢慢看一下makefle相关的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对应目录加入OBJTREE。如果你连$(MAKE)都不知道的话,建议你还是从头慢慢看一下makefle相关的语法。 ...

没有找到MAKE的值
直接写make不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MAKE的值
直接写make不就可以了?

可能是你工具链的路径没对,所以找不到。可以写死make的路径,如果make的位置发生了改变,那么你要改写所有已经写死make的路径,没谁愿意这样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工具链的路径没对,所以找不到。可以写死make的路径,如果make的位置发生了改变,那么你要改写所 ...

我在找下,第一个问题能解释下吗?
关于这方面资料有没有比较好的书或者资料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找下,第一个问题能解释下吗?
关于这方面资料有没有比较好的书或者资料推荐下 ...

你去GNU的官网的文档库,里面有Makefile手册。http://www.gnu.org/manual/manual.html#Software
if 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