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Altium原理图update到PCB时某些元件老是自动先删除后添加

楼主(2015-04-16):
转自:[http://www.xjtudll.cn/Exp/346/]
本文作者:xjtudll

现象:从原理图update到PCB时,明明原理图没有变更,但是某些元件老是被自动删除,然后又自动添加进去了,于是PCB里摆好的元件又到了右下角了,导致又要重新摆放元件。
如下图所示,C1~C21先是被remove了,然后又被add了。看起来没什么大碍,但是PCB上之前被摆放好的C1~C21又被自动放在了右下角了。

原因:一部分原理图是拷贝过来的,不是新画的,而拷贝的原理图部分当初使用protel99SE绘制的,这就导致了一些元件的unique ID是一样的
解决办法:
复位器件的unique ID。复位后重新update即可。
步骤:
【Tools】【Convert】【Reset Components Unique IDs】

网友:
很好,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终于有解了。谢谢。

网友:
MARK:  Altium原理图update到PCB时某些元件老是自动先删除后添加

网友:
虽然没有遇到过,但是备用。

网友:
先学习了,现在以前就遇到不少

网友:
原来是介个样子啊~

网友:
学习啦,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深究:)

网友:
遇到这类问题,换个元件符号解决的,
这回学到正规方法了

网友:
高人啊,以前也是遇到这种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现在明白了

网友:
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法,原来如此,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最近遇到了,还每次都是要更新

网友:
原来如此,每次从原理图画到PCB总有这种问题,我也一直没搞清楚,今天才明白

网友:
遇到过现象但没有去深究,下次画图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还是不细心呀。

网友:
学习了,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下次试试行不行。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好方法!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当时还在用DXP 2004的版本,折腾了好几天才发现是ID重了

网友:
很多功能其实软件里都有,一般应用熟练了,不太常用的菜单和设置不太花心思深入探索了,
谢谢lz

网友(2018-05-04):
我终于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