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mx6q_sabresd android4.4怎么添加闪光灯控制。

楼主(2015-04-16):
imx6q mx6q_sabresd android4.4怎么添加闪光灯控制。

网友A:
这个板子我记得没得闪关灯控制的专用I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记得没得闪关灯控制的专用IO啊

我现在是单独用一个gpio控制闪光灯,怎么更改,有资料吗?

网友B:
你得用闪光灯的控制芯片,I2C的,那个板子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用闪光灯的控制芯片,I2C的,那个板子上没有

不能直接控制imx6q的gpio使led灯闪光吗?

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控制imx6q的gpio使led灯闪光吗?

有相关资料吗?

可以控制LED的,但是闪光灯是闪光灯,那个你先看下闪光灯的工作原理,哪个芯片两种模式,闪光和手电,闪光电流要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控制LED的,但是闪光灯是闪光灯,那个你先看下闪光灯的工作原理,哪个芯片两种模式,闪光和手电,闪 ...

闪光必须要用 专门的ic芯片控制吗?

我现在电路上只是接出了一个gpio控制的灯,这样我怎么实现闪光。

hardware_legacy/flashlight.c这个文件是干什么的,我看有的需要这个文件。

#define FLASHLIGHT "/sys/class/leds/spotlight/brightness"

#define CAMERA_FLASH "/sys/class/timed_output/flash/enable"

文件中的这些定义。

int get_flashlight_enabled();

int set_flashlight_enabled(int on);

int enable_camera_flash(int milliseconds);

这三个函数怎么使用,放到什么位置。

"/sys/class/timed_output/flash/enable"

我现在使用 echo 1 > enable 可以实现led的闪光。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控制LED的,但是闪光灯是闪光灯,那个你先看下闪光灯的工作原理,哪个芯片两种模式,闪光和手电,闪 ...

您用过什么芯片,有相关的驱动吗?能给我一份吗?

还有就是我硬件抽象层怎么去改动,还是改变底层摄像头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单独用一个gpio控制闪光灯,怎么更改,有资料吗?

你这个要求就是要做LINUX下GPIO的驱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求就是要做LINUX下GPIO的驱动咯

linux下这个gpio的驱动已经写好了,
这个是pwm的led
#define FLASHLIGHT "/sys/class/leds/spotlight/brightness"

这个是time_output结构的
#define CAMERA_FLASH "/sys/class/timed_output/flash/enable"

我不知道怎么去硬件抽象层调试,

怎么调用达到闪光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求就是要做LINUX下GPIO的驱动咯

硬件抽象层怎么更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抽象层怎么更改?

我也不是很懂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这一块

问您,闪光灯控制是加到camera2硬件抽象层还是加到摄像头驱动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您,闪光灯控制是加到camera2硬件抽象层还是加到摄像头驱动中呢?

闪光灯是闪光灯,LED_GPIO, 这个在下面是两个驱动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光灯是闪光灯,LED_GPIO, 这个在下面是两个驱动分开的。

应用层的Parameters参数怎么传递到HAl层的。

楼主:
在硬件抽象层怎么知道闪光灯是打开还是关闭还是自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