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驱动Iphone4屏幕

楼主(2015-04-16):
HDMI转MIPI,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https://hackaday.io/project/364- ... -shieldhdmi-adapter

网友:
是不是开源的?如果不是没啥意思,淘宝3年前就有了

网友A:
07301A

这货好像是JLC做的板子

网友:
现在的CSI DSI还有USB3.0都必须要ASIC驱动了,业余条件想玩这些高性能的硬件越来越困难

网友:
mark   FPGA驱动Iphone4

网友:
网站上的照片好像是三星的S4啊。

楼主:
这么多人感兴趣啊,是开源的,github有代码.
请教一个问题,dsi_core.v中第412行的U_PixFifo是什么意思?

   generic_async_fifo
     #(
       .g_data_width(g_pixel_width),
       .g_size(g_fifo_size),
       .g_almost_full_threshold(g_fifo_size-20),
       .g_almost_empty_threshold(10),
       .g_with_wr_almost_full(1)

       )
   U_PixFifo
     (
      .rst_n_i(rst_n_i),
      .clk_wr_i(clk_sys_i),
      .d_i(pix_i),
      .wr_almost_full_o(pix_almost_full_o),
      .we_i(pix_wr_i),

      .clk_rd_i(clk_dsi_i),
      .rd_i(fifo_rd),
      .rd_empty_o(fifo_empty),
      .q_o(fifo_dout)
      );

现在CPLD的片子也不贵,玩玩也可以啊。

楼主:
GITHUB地址:
https://github.com/twlostow/dsi-shield

网友:
asynchronous fifo for clock domain crossing

网友:
mark  下 是开源的  不过都是使用IP core的

网友:
FPGA太有魅力了

网友:
我的note2摔坏了,有资料的话琢磨一下怎么把note2的接口引出来用fpga来外接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301A

这货好像是JLC做的板子

另外一篇博客里面写道了,在ITead studio做的。
https://wiki.hackerspace.pl/serial-display-shield:bare_pcbs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目前没有想到在实际应用中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