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加速度计不同轴的数据不一致 是否正常

楼主(2015-04-16):
水平放置,z轴为1.04,斜置,比如x轴,为0.99 ,y轴也是0.99 请问这是正常现像吗?

网友:
首先你要理解这些数据的单位是什么先,应该是转化为了G,MPU6050一开始出来可不是以G为单位。
另外就算你是静止的,也有个重力加速度,高中物理别忘了。
MPU6050测量的三轴加速度可以用下图进行理解,更加详细具体见我的附件,难以说清楚。

网友:
下载了,最近再弄mpu6050

网友(2015-09-01):
正在看nRF51822和MPU6050,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