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把台式机加了个功率显示小模块

楼主(2015-04-16):
不客气直接上图了
这个是效果图,我机箱都是放在桌子上的,很容易看到这个功率显示,发现功率消耗
很低,想买个DCATX模块把这个标准电源换掉

显示很清晰

顺便把风扇挪到外面了,发现风更大了

没了

网友:
自己做的模块?

网友A:
屏很漂亮,哪里买的?多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很漂亮,哪里买的?多少点?

应该是段码液晶

网友:
啥意思哦?怎么测量的啊?

网友B:
果然闲得蛋痛,把测量电路发大家看看啊

网友C:
这机箱,是C2吗?
我用V4呀。
话说这东西不错哦,卖吗?
或者有原理的话,能让我参考参考吗?

网友D:
很好,能上个原理图吗。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很漂亮,哪里买的?多少点?

应该是段码,刚开始没注意看

网友E:
0.24A * 220V不是等于52.8W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0.24A * 220V不是等于52.8W么?

110V?

网友:
PF0.5? 很有可能

楼主:
买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很漂亮,哪里买的?多少点?

淘宝买的现成的模块!!!~~~~~~~~~~~~35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闲得蛋痛,把测量电路发大家看看啊

这个是买的,现在没时间自己做啊,自己做很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箱,是C2吗?
我用V4呀。
话说这东西不错哦,卖吗?

我这个是   立人(E.mini)E-D3红色  139元的   公司的电脑

这东西淘宝的,很容易搜到

网友F:
把电源外壳都剪了个打洞,真下的去手

小功率模块挺不错的。

网友:
屏似乎是什么设备上现成的,用在这上面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能上个原理图吗。想做一个。

买的,或者我再买一个,抄抄原理图?   嗯  还是以后再说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0.24A * 220V不是等于52.8W么?

无所谓了,反正都不大  35块钱的东西不指望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电源外壳都剪了个打洞,真下的去手

小功率模块挺不错的。

风扇都拆外边了,还担心个什么洞嘛

网友E:
看来PFC电感是塑料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无所谓了,反正都不大  35块钱的东西不指望太多

貌似,屏幕上的是累计用电多少度,不是功率吧

网友H:
是不是拿公司产品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拿公司产品改的啊

上面楼主回复了,全是买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屏幕上的是累计用电多少度,不是功率吧

从上到下

电流
攻略
度数

网友:
左边这里要小心呀, 不要触电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332309021

网友:
没个外壳什么的 ,玩起来真危险

网友I:
阻容降压,应该是整板都是热端,小心为妙.
0.24A, 27.7w 而且是繁体台湾定制,不会是把测量电压默认为110V吧?

网友J:
准不准呢,想家里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阻容降压,应该是整板都是热端,小心为妙.
0.24A, 27.7w 而且是繁体台湾定制,不会是把测量电压默认为110V吧? ...

你这么说还真有可能呢,我去,好坑

网友K:
看着像阻容降压电源,裸板确实要注意安全。

网友:
那个是累计的用电数啦   汗……

网友L:
有一种带功率显示的插座(或者带插座的功率表),比楼主这个方便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准不准呢,想家里按一个

不知道准不准,买来玩的没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一种带功率显示的插座(或者带插座的功率表),比楼主这个方便安全

不喜欢那种插座,我更喜欢模块,如果有带简单外壳的模块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着像阻容降压电源,裸板确实要注意安全。

就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准不准啊。

网友M:
我说机箱怎么那么眼熟,和我的nas服务器机箱一样,我的是黑色的。回头我也买一个,装到我的机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说机箱怎么那么眼熟,和我的nas服务器机箱一样,我的是黑色的。回头我也买一个,装到我的机箱上。

我这个买的不够好,他们家又出了个新款,带电压显示的,就是蓝色背光不好看,不过也买了,就算没用,买回来看看也挺有意思的,看看怎么做的,回头自己DIY个高端采样的,呵呵

楼主:
不知道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网友:
好像整个板子都带电的。这样太危险了吧。如果别人不知道,接触上了可能会出危险的。还是拆掉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买的不够好,他们家又出了个新款,带电压显示的,就是蓝色背光不好看,不过也买了,就算没用,买回 ...

老老实实搞个专用电能计量芯片的方案吧,这种纯MCU的方案基本上是测不准的。

网友N:
用这样的成品吧!我买的29元加8元运费。专用计量芯片G80F921

网友N:
引用 网友N:
用这样的成品吧!我买的29元加8元运费。专用计量芯片G80F921

抱歉,不知道图片上什么时候搞上水印了,如果违规请帮忙删除,感谢,我的网站只是个二级域名免费网站做来玩儿。
翻翻手机找到没有加水印的图片。
与大家分享。别无他意。

网友O:
应该放在面板前面,这样才方便的看呀。这个想法不错,有类似的机箱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抱歉,不知道图片上什么时候搞上水印了,如果违规请帮忙删除,感谢,我的网站只是个二级域名免费网站做来 ...

有意买,  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O:
应该放在面板前面,这样才方便的看呀。这个想法不错,有类似的机箱卖吗? ...

你可以让你的外壳供应商加工一块面板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老实实搞个专用电能计量芯片的方案吧,这种纯MCU的方案基本上是测不准的。 ...

求推荐能买到芯片的方案,不要那种带51内核的,好自己做配个大屏幕

网友P:
不错!~要是加个外壳就更好了,裸露的电路对电工是安全的,但对小屁孩,家里其它人就有潜在的危险

网友Q:
你这不是无聊,纯粹找死的节奏

网友:
好东西。有机会也去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这不是无聊,纯粹找死的节奏

关你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错!~要是加个外壳就更好了,裸露的电路对电工是安全的,但对小屁孩,家里其它人就有潜在的危险 ...

还好,这个是公司的电脑,一般没有人会乱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你屁事!!~~~

好心当成驴肝肺
不要觉得每次触电都能甩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能买到芯片的方案,不要那种带51内核的,好自己做配个大屏幕

CS5460A, ADE7753这些咯,资料多。

网友R:
楼主是按键的时候确实要小心些,这个模块没做隔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是按键的时候确实要小心些,这个模块没做隔离啊。

嗯,很小心,我这边的一般不会有人会乱摸,呵呵,曾经炸过电容,大家都比较乖

网友S:
现在的成品电表不贵,还有好多淘汰的,拿来改改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S:
现在的成品电表不贵,还有好多淘汰的,拿来改改怎么样

现在我又有搞个好点的模块(不要阻容降压的)
然后又通信接口的,那就可以自己通信了,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PFC电感是塑料块……

大师一语道出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