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开始使用LPC1700系列的mcu,推荐使用什么编译器好,请教

楼主(2015-04-16):
最近开始使用LPC1700系列的mcu,公司同行用的ZLG的TKS什么软件,以前一直用iar的软件,但是是for 瑞萨的,for arm的版本众多,不知道用哪个版本,?keil同样好久不用了,还是在c51的时候,用过,请教各位大侠推荐使用什么编译器好?谢!

网友:
感觉还是用IAR吧

网友A:
KEIL和IAR,需要正版沒有經費LPCXpresso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和IAR,需要正版沒有經費LPCXpresso

有IAR的下载安装包吗

网友:
KEIL ,IAR区别不大,反正NXP的芯片,库函数不怎么样,都是寄存器操作,区别不大。
IAR是指针。
KEIL直接操作。

网友:
KEIL ,IAR其中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