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有GSM/GPRS调试的上位机工具,最好有开源的代码查看

楼主(2015-04-16):
最近正在调试SIM908,做个很简单的GPRS上传数据至服务器,通过花生壳做内网映射,局域网内的PC作为服务器监听。

网上找了个调试工具,很好用。

能够直接通过串口控制,将数据发送至服务器。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单片机里面实现这些功能了。

希望能找到上位机的代码,参考一下。因为都是AT控制命令,应该也是大同小异,不知道哪位坛友能够发一份。感谢了!

顺便吐槽一句,这个方案比北斗靠谱多了,现在找的几家北斗模块,便宜的2000多,贵的7000多,北斗民用卡,一年服务费1500左右,每次通信间隔不能低于60秒,每次最多传输100个字节。

而2G的GPRS,只有有信号,工业数据传输是很给力的,一次传输1500字节,不要求有通信间隔时间,爽呆了。现在我测试发现联通卡每包最多1400字节,移动卡1394字节,不知道为什么,还需要研究。

虽然说北斗信号无死角,全中国任何地方都能通,但其实一代的北斗很弱,天上就三颗卫星,天线必须朝南,开阔无遮挡,有些情况下还比不上GPRS。

网友:
其实北斗原名叫“被坑”

楼主:
“被坑”也得上;

继续求GPRS上位机软件

网友A:
楼主先把你这个上传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把你这个上传下吧

好嘞 字数补齐

网友B:
缘木求鱼,SIMCOM的网站就有详细的IP应用文档。

网友C:
涉及到协议栈的AT指令完全是厂家独有的设计,每个厂家都不会一样的。所以,楼主自己不去看官方的指令手册,来求开源代码,基本上就是缘木求鱼。还有,一次发1500字节,等你上位机协议联调的时候一定会扇自己嘴巴的,N多网络的MTU都不到1500字节,回头自己拆包拼包玩吗?

网友:
火钳刘明,正在做gp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缘木求鱼,SIMCOM的网站就有详细的IP应用文档。

我查查缘木求鱼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涉及到协议栈的AT指令完全是厂家独有的设计,每个厂家都不会一样的。所以,楼主自己不去看官方的指令手册, ...

哎 主要是工期压死人啊

网友C:
这个真的是要靠自己慢慢磨的,每个指令怎么用,前后怎么组合,调通了放出去跑一阵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再拿回来改改,然后再放出去跑,慢慢就稳定了。我玩华为的指令集就是这么干的,当时还开源到这里,N多人一起用,自然问题反馈的就快了,最后也就稳定下来了。

网友:
直接参考模块的AT指令手册即可,当然 做稳定的话,需要多花点时间和功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的是要靠自己慢慢磨的,每个指令怎么用,前后怎么组合,调通了放出去跑一阵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

确实,我们一千多台机器满世界跑了一年,才算是完善,期间各种奇葩问题。还测出了不少模块本身的问题。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每个模块虽说总体功能和指令差不多,但是都有自己的小脾气,得长时间摸索,把这些脾气给修理

网友D:
虽然厂家给的手册中有各AT指令的说明,但有时候发送顺序以及各AT指令之间会造成什么影响都没怎么讲清楚,要靠自己花时间测试和了解。
楼主估计是想学习下这个软件都发了哪些指令和指令间的顺序吧,可以减少前期开发的时间。

我有个建议,找个串口监听软件,然后用这个软件完整地调试发送一次数据,将监听来的数据拿来对照学习一下,照猫画虎应该容易理解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厂家给的手册中有各AT指令的说明,但有时候发送顺序以及各AT指令之间会造成什么影响都没怎么讲清楚,要 ...

对,没有找到上位机软件的代码,厂家也不愿意给。

只能通过监听串口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