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thread中_MSC_VER宏

楼主(2015-04-17):
我自己移植了RT-thread操作系统,用keil编译全部通过,在调试的时候就发现shell变量为NULL,原因在于进行rt_components_init初始化时因为没有定义_MSC_VER宏,但我在可以用的一份代码中也没发现哪里定义了_MSC_VER这个宏,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宏到底有什么用?定义在哪?怎么处理?最后我把关于这个宏的去掉,然后运行,系统就可以跑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宏导致shell没有初始化

网友:
这是VC编译器自动预定义的。

应该是你没有使用scons生成工程,所以没有添加相关的keep的链接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