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串口物理层通信协议没看懂

楼主(2015-04-17):
如图,采用OC隔离为什么执行器和控制器各用两根RXD和TXD?
求解释

网友A:
以控制器为例,框图上方的光耦对于控制器这一边来说,完全隔离。同理对执行器。2个RXD,2个TXD?隔离了,信号总得有参考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控制器为例,框图上方的光耦对于控制器这一边来说,完全隔离。同理对执行器。2个RXD,2个TXD?隔离了,信 ...

参考地不是直接接地就行了吗?还是没看懂哎
另外这种隔离可以一个执行器接多个控制器吗?距离能有多远?

网友:
我猜想是为了规定方式, 但不规定实现, 方便两端各自去实现自己的光耦收发电路, 比如, 你可以直接接MCU, 或先加上一级驱动电路, 甚至还可能变成反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地不是直接接地就行了吗?还是没看懂哎
另外这种隔离可以一个执行器接多个控制器吗?距离能有多远? ...

这个是光耦隔离系统,两边独立供电不共地

网友:
因为OC是单向的

网友B:
2个RXD,2个TXD。
图的画法,导致的歧义。
实际就是 1 个 RXD, 1个T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RXD,2个TXD。
图的画法,导致的歧义。
实际就是 1 个 RXD, 1个TXD.

不是吧,他说 四线制信号双向输入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他说 四线制信号双向输入输出

你的理解力真的有问题。

既然是隔离,那就意味着【地】也是隔离的。TX的【地】跟RX的【地】毫不相干,TX加上TX的【地】,RX加上RX的【地】,不是四线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地不是直接接地就行了吗?还是没看懂哎
另外这种隔离可以一个执行器接多个控制器吗?距离能有多远? ...

24V信号可以1km,但线不能太细

网友:
楼主要熟悉OC的工作原理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他说 四线制信号双向输入输出

先理解 光耦为什么是2根线!

楼主:
谢谢,这下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力真的有问题。

既然是隔离,那就意味着【地】也是隔离的。TX的【地】跟RX的【地】毫不相干,TX ...

嗯,我知道了,隔离前后地肯定不一样,否则就不叫隔离了

网友:
目测老式EIA232标准,实质上是电流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