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Qi v1.2.,最大功率达2000W

楼主(2015-04-17):
Freescale的无线方案中有Qi v1.2吗?

引用:
Qi v1.2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charge devices from a
greater distance, meaning you don’t need to physically
leave your phone on a charging pad. The new chargers
reportedly work at up to 45mm away, compared to the
7mm allowed by earlier models. Qi v1.1 also functions
at up to 30mm away, and the WPC notes that v1.1 and
1.2 are compatible with one another.
WPC also revealed that the updated Qi standard could
be used to power kitchen appliances at up to 2,000
watts, potentially reducing the need for multiple outlets
in every room.

45毫米,2000瓦,厨房可以用--- 表示怀疑。

另:
坛里, 有做Qi v1.2产品的公司吗? 或做Qi v1.1经验,有能力做Qi v1.2的吗? 考虑定制合作

网友:
这么牛?2000瓦要多大个散热片?

网友:
这。。真的不是电磁炉??

网友:
赶上高频焊机了

网友:
整个就是一个电磁炉嘛

网友:
果然厨房可以用

网友:
能有这么大功率么  表示怀疑

网友:
有可能嗎,無線干擾將有多大?

网友:
确定这是用来充电的?

网友:
这么大功率不怕辐射?

网友:
2000w和电磁炉有啥区别

网友:
这个辐射有多大啊····

网友:
电磁炉的可控版?

楼主:
既然能符合Qi的, 辐射安全应该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现在, 有公司在做V1.2的吗, 需要定制一款, 有意向短我

网友:
难不成是电磁炉升级而来!!

网友:
会不会是电磁炉烧水产生蒸汽驱动叶轮发电?

网友A:
嗯,放个手机能充电,放个锅就能炒菜,不错。

网友:
给汽车充电

网友:
身上还需要穿防护服!

网友:
简称“数字电磁炉”

网友:
有大神用电磁炉改充电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放个手机能充电,放个锅就能炒菜,不错。

把手或者舌头放到这45mm中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手或者舌头放到这45mm中会怎么样?

电磁炉你把手放上去也不会怎么样的啊?

网友:
大胡子的签名,精辟的描述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状况。

网友C:
电磁炉放手一股热流的感觉,还有一种微弱的力的感觉。头距离远也感觉头晕。绝对辐射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放手一股热流的感觉,还有一种微弱的力的感觉。头距离远也感觉头晕。绝对辐射大 ...

电磁炉不放锅不能工作,放了锅再放手上去就不止热流了,都要熟了吧?

网友:
看来是国外客户给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不放锅不能工作,放了锅再放手上去就不止热流了,都要熟了吧?

空载有个检锅开机,就那一下就能感觉到。我当时修自己用的电磁炉。

网友:
2000瓦 恐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空载有个检锅开机,就那一下就能感觉到。我当时修自己用的电磁炉。

就那几十微秒你都能感觉到?你不是金刚狼那样的金属骨骼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那几十微秒你都能感觉到?你不是金刚狼那样的金属骨骼吧?

请看这个简单的ZVS电路,虽然功率不是很大,但是一样有比较强的高频磁场。不算效率功率300瓦,振荡频率130K正弦波。空载时距离30CM以内就明显感觉到头晕,手也有微热的感觉,这个与线圈的发热是不同的。感觉热不是手外到内的那种局部热。靠高频磁场绝对对人有辐射的。这玩意的感觉与我修电磁炉时的感觉一样的。我断定不是我的错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看这个简单的ZVS电路,虽然功率不是很大,但是一样有比较强的高频磁场。不算效率功率300瓦,振荡频率 ...

人体是个不良导体,这个级别的磁场在人体组织产生的感应电流根本不足以造成热效应。看来你是天生骨骼惊奇,是万中无一的电工奇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体是个不良导体,这个级别的磁场在人体组织产生的感应电流根本不足以造成热效应。看来你是天生骨骼惊奇 ...

晕倒~的确不会发热,但是的确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大师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倒~的确不会发热,但是的确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大师可以试试! ...

我是没感觉。
其实电磁炉微波炉现在都是非常普及,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国外大量权威机构一直都有做研究,除了体内植入的心脏起搏器有可能被干扰而造成危险,还没什么证据表明对人体有显著的影响。

网友:
效率多少?

网友D:
找一个底面积小一些的铁制容器放在电磁炉上烧水,功率开大一些。这样让电磁波尽量多的辐射出去。然后把脑袋靠近电磁炉,会感觉到脑袋疼的要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看这个简单的ZVS电路,虽然功率不是很大,但是一样有比较强的高频磁场。不算效率功率300瓦,振荡频率 ...

这个实验不错,可以自己炼钢了

网友:
头晕那可能是心理作用,但是无锅检测这个是肯定能感觉到的,因为锅底如果很薄的话会滋滋啦啦震动的,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底面积小一些的铁制容器放在电磁炉上烧水,功率开大一些。这样让电磁波尽量多的辐射出去。然后把脑袋 ...

听说大脑细胞不可再生,你也是胆子够大的。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大脑细胞不可再生,你也是胆子够大的。没事吧

还好,暂时没傻。

楼主:
大家换个思路来考虑

比如在厨房替代现在嵌在瓷砖墙里的220VAC插座,在原来的插座盒位置放一个没有孔的面板,能做成86型的最好
烧水的用电器不用2PIN/3PIN的插头,直接靠近,当然面板里可以做个检测,探测有没有用电器靠近

大家不要老是认为是电磁炉那样躺在桌子上, 当然PAD, 手机在墙上最好有托架, 顺手往托架一插就可以充电

网友E:
这得需要多少线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得需要多少线圈啊

一开始 都是给有钱人用的, 比如IPHONE IPAD
以后山寨普及 大家懂得